[外设] [20190322]湖北随州移动换光锚(GS3101换成HG8321R)教程

楼主(2019-03-22):
电信宽带到期了,原来是20M/999/年,现在换成免费的移动50M(要求手机号月消费大于88元),赠送的光锚是GS3101,研究了一下,换成原来的HG8321R
GS3101标签(留档):
GS3101界面:
超级用户(CMCCAdmin/aDm8H%MdA)界面多了一点功能:

换光锚前的准备工作:
1.准备好序列号(光锚标签上的GPON SN,我这移动是SN认证)/宽带账号(网络>宽带设置>用户名)/宽带VLAN("网络>网络侧信息">Internet_*_VID_x)
2.宽带密码,可打电话向运营商查询,也可以导出光锚配置文件来查[方法是登陆光锚,访问http://192.168.1.1/romfile.cfg即可自动下载配置,用记事本打开该配置文件,找到WAN项目(或者搜索宽带账号,后面的Password就是宽带密码)]
3.Telnet访问HG8321R,将模式改成GPON(我这双模也可以用),步骤:
a.telnet到HG8321R,输入telnet账号密码(密码不显示)回车
b.输入su回车提权c.输入shell回车
c.执行cd /mnt/jffs2/跳转到JFFS2目录
d.执行vi hw_boardinfoe.按i修改0x00000001项目,使用键盘方向键将光标移要修改项目上来修改(这里1是GPON,2是EPON,4是双模)
e.按ESC退出编辑模式f.输入:wq回车保存并关闭vi编辑器
g.执行reboot重启光锚
h.WEB登陆HG8321R,观察主界面PON模式是否修改成功
4.插入光纤,查看光信号状态
5.打开"系统工具>ONT注册"项目,认证方式选择"Password",输入SN,点"应用"保存(注意保存后SN数字会变,原因是执行了转换,不影响使用)
6.返回主界面,查看ONT注册状态[注:O2指的是光锚模式不对或者不兼容,O3指光锚未认证(LOID/SN/MAC不对),O5指注册成功],注册成功后才能继续操作
7.打开"WAN>WAN配置",新建一个连接,"封装类型"选择PPPOE,"WAN"类型选择路由(光锚拨号)或者桥接(下接路由拨号),勾选"使能VLAN),VLAN ID填之前保存的,绑定端口两个都勾上
8.接上路由,设置PPPOE账号密码,保存即可
万恶的移动大内网!!!!
题外话:
我这移动的管理太混乱,光交/分光设备实际位置与系统登记位置不一致,所以必需插入光锚向机房报告MAC后才能做数据,不像电信联通都是做好数据直接注册就能自动下发了.

网友:
这有什么好折腾的呢

网友:
确实 其实移动对所有ONU都进行了MAC地址绑定 除非你能将用户侧MAC地址刷过来 不然运营商是不认可的。至于上网账号密码装宽带时候就已经给了。

网友:
:smile:MRT  RMTQ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