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电磁炉主板元件问题

楼主(2019-03-22):
家里的九阳电磁炉突然罢工,自己拆开,结果发现这个元件崩开了,合上后正常。用了两天又不通电,又拆开,把这个元件重新安装一遍又好了。我想问的是:1.这元件的名字是什么?(自己猜的是温控器,结果在网上搜不到这样的。)2.这元件的作用?3.这时不时好像接触不良的故障怎么彻底排除?先在这里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
这个是蜂鸣器吧?

网友A:
压电陶瓷片(蜂鸣器),坏了电磁炉不叫

网友:
这个电磁炉像假的九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电陶瓷片(蜂鸣器),坏了电磁炉不叫
应该是,可是它不装上整个电磁炉就不通电。

网友B:
看板上标明是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板上标明是蜂鸣器

这个要自己淘到话,买无源还是有源的?

网友:
我就不信了

楼主:
你不信什么?呵呵,我淘一个1740的蜂鸣器,等更换上试试再报告。

网友:
学习中,等着楼主的实验结果

网友:
蜂鸣器不会导致电磁炉罢工的

网友:
真没试过他会掉出来或者坏掉的。

网友:
绝对不是这个原件在作怪!

网友:
蜂鸣器影响电磁炉罢工的?

网友:
还真没有听过这毛病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无源蜂鸣器,和电脑主板上的一样的。坏了只是没有声音提示,应该不会出现电磁炉罢工的情况的。

网友:
楼主,这个是压电陶瓷片,你是不是把压电陶瓷片装反了,造成蜂鸣器短路了,你再检查一下。正常情况下,压电陶瓷片之间的电阻是无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