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现有闲置做个建议监控工程宝

楼主(2019-03-22):
每次安装监控调整位置要两个人 还特麻烦

网友:
呵呵,强呀,改成锂电供电的路由对吧。

楼主:
对 找的手电转的报废电池

楼主:
今天逛淘宝,跳了个弹窗出来 简易工程宝 进去一看278元 原理就是一个随身路由器和app组成 还不带12v供电(没有供电怎么好意思叫工程宝!)干脆自己做一个 利用闲置的路由器 加手电转的电池 简单的组装在一起 可以给路由器和摄像头供电   12v输出端接了个开关。利用poe分离线给摄像头供电 信号和供电一次就完成了。然后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无线连接摄像头看图像来调节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逛淘宝,跳了个弹窗出来 简易工程宝 进去一看278元 原理就是一个随身路由器和app组成 还不带12v供电( ...

怎么设置路由,怎么连接手机、电脑?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A:
怎么设置路由,怎么连接手机、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设置路由,怎么连接手机、电脑?

路由器不需要设置啊 和摄像头同一网段就行啊。手机 电脑通过无线连接。 用摄像头的专用软件搜索摄像头的ip地址。找到后直接进入就可以看到图像了

网友B(2019-05-14):
请问路由器和手机连接,手机上下载的是什么app呀,

网友:
没有详细说明啊

网友:
这个想法好,摄像头+电池供电的无线路由器+手机或者笔记本,同一网段,直接可以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路由器和手机连接,手机上下载的是什么app呀,

手机可以在浏览器直接输入摄像头Ip地址登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可以在浏览器直接输入摄像头Ip地址登录

我用的是天视通方案的摄像头,比如说不知道摄像头IP的情况下用什么软件连接呀

网友:
我用的是18V电锤电池给路由器供电,DC模块放里面。由于监控是副业,目前一共没用过5回。。。

网友(2020-04-05):
这个想法很不错

网友(2023-12-25):
一个两指大的单网口无线wifi,设置成lan模式,设置和摄像头通网段,再加个12v锂电池,手机装软件连wifi。
装头完成后12v连摄像头看手机调角度。

网友:
NeWifi的New生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逛淘宝,跳了个弹窗出来 简易工程宝 进去一看278元 原理就是一个随身路由器和app组成 还不带12v供电( ...

要是能把电脑省了,搞个小的显示屏就更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