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开车过h1移动硬盘的朋友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9-03-22):
现在就是拿了一台图形工作站,要配一个1t副盘,就是想买斐讯h1的,移动硬盘拆一个,现在就是说有希捷的和东芝的两种,不过卖家和我说就是希捷的很少,市面上应该看不到,那么这种东芝是不是叠瓦式,我不想买叠瓦式的硬盘

网友A:
开家里的SUV试了一下,效果不太理想,外壳和硬盘都挂了

网友:
1T硬盘还有SMR的?一般SMR看缓存,大缓存、256MB的有妖

网友:
东芝的不是叠瓦盘,不过,要是只存资料的话还是可以的。联想的电脑里我见到过好多次用这个叠瓦盘做系统盘的

网友:
 东芝的难讲呀,我看坛里有拆解帖子,同型号某宝有售。128M缓存,5400转,我出5元押是叠瓦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家里的SUV试了一下,效果不太理想,外壳和硬盘都挂了

什么意思

网友(2019-06-10):
小白表示叠瓦盘是什么鬼?

网友:
手上的盘芯是东芝盘,也是叠瓦盘。

网友:
看你的字面意思啊   开车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