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美的R1-L061D 智能吸尘器,这锂电池也太像电解电容了吧

楼主(2019-03-22):
昨晚往地下室推电动车,看到楼道里四楼老太太捡的废品,有一个扫地机器人(哦,标签上叫智能吸尘器)。趁着月黑风高,在地下室赶紧拆开把好东西拆下来。由于心慌,怕被老太太发现,都没来得及拍机器人内部图片。把电池卸下,赶紧把机器装好放回原处。回家后发现电池还挺奇葩,外形也太像电容了,连防爆纹都有,这要没有外皮上的标识做参考,真以为是电容呢?

能正常充电,但第二天测电压又没了

长度比18650短。

网友:
哈哈。。。。这个怎么左看右看,就是一只电容?

网友A:
哈哈 伟云兄也干偷鸡摸狗的事儿啊 这种锂电和小黄人飞行器上的差不多,模样像电容~

网友B:
看电压是铁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伟云兄也干偷鸡摸狗的事儿啊 这种锂电和小黄人飞行器上的差不多,模样像电容~ ...

        哈哈,有时心里过意不去,会再给老太太放点等值的东西,反正她是卖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压是铁锂电池

估计是,我是按3.65V充的电,充满后,第二天电压又没了,⊙﹏⊙b汗

网友:
看着真新,不过电池组容量太小了.

网友:
这玩意儿怎么看都是个电容啊

网友C:
是磷酸铁锂 自放电这么快 要么是电池不行了要么就是保护板挂了

网友:
估计是不可充电锂电池

网友D:
磷酸铁锂电池吧,估计就是因为电路出问题了导致电池过放,所以主人丢弃了。

网友:
身手矫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磷酸铁锂电池吧,估计就是因为电路出问题了导致电池过放,所以主人丢弃了。 ...

我以为只是过放了,充充电就行了,但现在看来好像电池废了

网友E:
没想到是美的品牌的,以前美的转页扇质量特别好,任何风速档位没有嗡嗡的扇叶声,用了大概5年电机抱轴,微风档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想到是美的品牌的,以前美的转页扇质量特别好,任何风速档位没有嗡嗡的扇叶声,用了大概5年电机抱轴,微 ...

这电池网上还在卖,50元一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电池网上还在卖,50元一组

手头有14500和16340等锂电池的话,可以尝试更换,尽量想办法不让保护板掉电压,以防保护板有锁。实在失败保护板被锁,只能网上买电池组了。

网友:
真的能瞎糊弄啊

网友:
胆子大的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16430电池

网友:
电池坏了,主机肯定是好的,找才太太去买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磷酸铁锂 自放电这么快 要么是电池不行了要么就是保护板挂了
                ...

得 那就是电池不行了 按说磷酸铁锂寿命挺长的 估计是小厂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