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220V的直流电机PWM调速电路图

楼主(2019-03-22):
手头有一个220V直流电机,想要一个调速电路,用PWM无极调速,MOS管控制,在百度上搜索,一直没找到220V的调速电路图,特来论坛求各位大侠给个电路图
手头已经有NE555 PWM发生器,去淘宝找过,一小块220V调速电路板居然要二十多块,而且是用可控硅的,但是没找到电路图,并且手头也没有可控硅驱动芯片和那个八脚STC芯片
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用简单点的电路图,拿出来分享一下,谢谢
不要哪种可控硅斩波调速调光的,在低压慢速的时候,电机扭力会变小

网友:
电机上图说,看看功率,种类先

网友A:
220V交流电经桥式整流后( 不要滤波),接一只可控硅调速板就行了,这类板子淘宝才几元钱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交流电经桥式整流后( 不要滤波),接一只可控硅调速板就行了,这类板子淘宝才几元钱一块。 ...

我想要一个PWM无极调速的控制板,斩波的调速板低压慢速的时候,电流小,扭力也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