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广大普通用户和小白推荐一款一百多块的路由器D-Link DIR-859

楼主(2019-03-22):
路由器这玩意都知道越贵越好,从几十到几百,甚至上千上万都有,但我们普通用户需要一款什么样的路由器,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普通用户或小白,不折腾,不刷机,只求一款信号好,省电稳定又实惠的路由器,那么请你继续往下看,此文不适用于爱折腾或对功能方面有追求的用户。
进入正题,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路由器是Dlink劲路由系列dir629的升级版——dir859千兆路由器,百兆宽带以内dir629非常适用,百兆以上适用dir859,双频1750M,全高通方案,6路独立功放,信号超好,500M宽带随便跑(ps:这货就为信号而生,各大网站都有评测,请了解一下),省电稳定,首次设置好后,就能忘记它的存在,根本无需刷机,也不用担心发热导致死机卡机,长时间运行,正面摸感觉不到,背面也就一点点温热,更不用担心耗电,特别让人省心,让你可以专心玩手机,聊微信,刷抖音,刷微博,玩游戏,看电影......等等。
老牌劲旅Dlink,大品牌,做工用料无需担心,现在咸鱼上120—180的价位就能收到9新的货,超划算啊!如果你家户型大超过120平方,最好多买一个做ap,可以先买一个试试,如果是多层,最少一层一个。大户型别指望一台就能全覆盖,哪怕上千的路由器也是——臣妾做不到啊!
本期一百多价位的路由器推荐到此结束,下期推两百多,三百多价位。

楼主:
补充一下,我家百来个平方,5g穿一墙,穿两墙后衰减厉害,2.4g全屋覆盖,真正的穿墙王,我嫌传输功率高了,设为中,照样可以全屋覆盖,厉害了我的哥!更有意思的是,把2.4g和5g的名称ssid及密码都设为一样,在同一房间每次连接都优先先连接5g,当你走到另一间房,信号若有衰减立即快速自动连接2.4g,这样保证你在全屋任何位置都有强劲的信号。回到和路由器同一间房后,需要手动重启一下wifi,才能再次连上5g,一般不用管了,谁没事看这个啊。

还有防蹭网功能特别简单好用,看到有陌生人,可以点一下红圈铅笔,里面有个家长控制,默认为关闭,打开后马上就能踢人,哈哈,我试了,真的上不了网,这个好玩。以后你看谁不爽,可以整一整他。呵呵。

网友A:
多年前D-link就已经不是原来的D-link了~

网友B:
在数码之家,不拆。不做数据对比,谁信你

网友:
dlink满满的回忆

网友:
硬广好歹有个拆机吧,这玩意能打k2p,newifi3?我一点也不相信

网友:
有这钱还不如整个新的  WDR7660千兆 水星D19G

楼主:
dlink859这货信号强的一匹,目前已知信号比tplink2041 v1,dlink616,dlink629,极路由x都强,接下来我要试试莱科ac3100,据说这家伙比华硕ac88u信号更好。k3也厉害,一看功率提高到500mw,汗!严重超标,全系漏油,小白动手能力差,就不试了。

楼主:
再附上:H大神的评测,以及网上搜集的拆机图。

作为一家老牌的网络设备厂商,D-Link 在普及高速宽带路由器这一块也是不遗余力,经典的“劲路由”系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还记得当年亲戚家盖了新房子要买一个穿墙能力特别好的无线路由器,身边懂电脑的一致推荐 D-Link 劲路由,这也可见 D-Link 劲路由信号好、穿墙能力强、别墅专用等等优势已经深入民心。

言归正传,作为劲路由系列的最新作品,DIR-859 在延续前作5倍增强信号的基础上,传输标准升级到 802.11ac(2.4GHz/5.0GHz 双频),无线传输率达到 1750M 。 包装封面印有三国名将关云翔的形象,过五关砍六将英勇无比,可见 D-Link 对于自家的这款产品充满信心并寄予厚望。

DIR-859 使用了全套 Qualcomm(高通)方案,QCA9563 + QCA9880 + QCA8337N。主芯片来自高通 QCA9563,运行频率为 750MHz,整合了 SoC 和 2.4G WIFI 控制器,支持 2路 USB host 模式,但比较遗憾的是 DIR-859 省略了 USB 接口。5G WIFI 芯片来自高通 QCA9880,与 QCA9563 一样连接三路独立功放芯片。16M闪存+64M内存。QCA8337N 为 10/100/1000M 以太网控制器芯片,提供有线网络部分的功能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DIR-859 在 2.4GHz 和 5.0GHz 这两个频段都采用了三路功放设计并配备了三组独立天线,将 2.4GHz 和 5.0GHz 天线分分离,这完全就是6天线设计,这也是之前开箱部分提到过的一根天线内有两根走线的原因。这个设计可以让 2.4GHz 和 5.0GHz 双频都拥有最好的信号并且减少相互之间的干扰。

性能测试

无线信号强度测试使用 WirelessMon 和 Alienware 13 自带的 Killer 1525 无线网卡在房间内的各个地点进行测试并使用 DIR-859 跟之前使用的荣耀立方做个对比。由于受到户型及其它因素影响,测试仅供参考。

从测试结果看来, DIR-859 无论是 2.4GHz 还是 5.0GHz 频段都要比原来使用的荣耀立方要好不少,而且得益于 2.4GHz 和 5.0GHz 独立天线设计,测试结果并未出现某些路由器 2.4GHz 信号强但 5.0GHz 信号弱的情况。

游戏测试使用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LOL 英雄联盟,从测试结果看来,游戏全程帧数都很稳定,没有出现掉线或者 ping 值波动的情况。

总结

       “没有三两三,不敢上梁山,敢称劲路由,必有撒手锏。”

       不辱“劲路由”之名,这是我对 D-Link DIR-859 无线路由器的最终评价。对于普通用户而言,超强信号加上简易的设置和亲民的价格大大降低了高速上网的门槛;而对于高端玩家来说,全套高通方案以及可刷 DD-WRT 固件又大大提高了路由的可玩性,美中不足的是缺少 USB 端口,残念。

感谢H大的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D-link就已经不是原来的D-link了~

有道理,dlink还要继续发力。中低端卖不过tp,高端直接看华硕网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数码之家,不拆。不做数据对比,谁信你

有拆机图,看楼下。
话说小白也看不懂啊!你给个路由器让小白从安装到上网都能搞得满头大汗!还有很多妹纸根本不会安装,更别说调试,连网线插哪个孔都不知道,都是叫宽带师傅安装的。你只要告诉他/她,这个路由器好,牌子好,信号好,不贵便宜,剩下的就交给宽带师傅安装好了!
现在明白华为荣耀路由器pro2为什么卖的好了吧,其他一切都不重要,重点盲插,设置超简单,外观漂亮,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拆机图,看楼下。
话说小白也看不懂啊!你给个路由器让小白从安装到上网都能搞得满头大汗!还有很多妹 ...

这么说吧,漂亮的妹子都有男友帮她安装的,不漂亮的妹子,我还管她有没网用

网友C:
楼主你发个牛逼路由器,功能强大,固件超多估计更受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发个牛逼路由器,功能强大,固件超多估计更受欢迎

这个已经很强了,可以刷dd,不折腾只求稳定的话,估计十年不用管。爱折腾的人还是入k2p,那个固件多。

网友D:
买了个15块包邮的7620a祼板,2.4g双功放自已做外壳加sam头5db天线,400mw不是吹的信号极好,功率太大反而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个15块包邮的7620a祼板,2.4g双功放自已做外壳加sam头5db天线,400mw不是吹的信号极好,功率太大反而不 ...

你这个信号强啊,都可以做蹭网神器了,关键要会破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信号强啊,都可以做蹭网神器了,关键要会破解。

水滴、钓鱼、pin都略懂

网友:
信号这么强悍,我这边一个wif信号只标一个5G满小区和附近都有它信号,这信号机子是不是这货?

网友:
要求不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