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胎牛外置胎压接收器

楼主(2019-03-22):
活动价格八十多入手的,感觉精确度还不错,跑高速80迈以上信号稳定。。。外观

内部

由于电路板被胶沾上了,就没有再继续拆了,后期如果有问题需要拆会更新。。。
拆解到此结束!

网友A:
这东西四个轱辘上的传感器电池太不耐用了,一般就一年半就得换。新电池电压3V,换下来的连0.2V都不到。

好在1362电池便宜,更换也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四个轱辘上的传感器电池太不耐用了,一般就一年半就得换。新电池电压3V,换下来的连0.2V都不到。

好 ...

胎压监测不是自供电的? 开几十米才有显示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胎压监测不是自供电的? 开几十米才有显示那种?

这种是间接式胎压监测 电池供电的是直接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胎压监测不是自供电的? 开几十米才有显示那种?

你拆的这个是接收器和显示器,还有四个气压温度传感器装在轮胎气嘴上,费电的是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