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嗯想问一下大家哪一种哪导热硅脂好用

楼主(2019-03-2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69136看了一下有坛友卖相片的。不过系数才4左右,好像那种7738有十几吧

网友:
Thermalright 利民 TF8导热硅脂

网友:
这真没了解过,都买便宜的。

网友:
不管啥品牌,只要是含银的类液态型的就可以

网友:
一直都用天目。

网友:
自己用过信越7783、道康宁TC5688,道康宁这个明显比7783好一些,降了6-8度。比较好涂,不要直接抹,用卖家赠的塑料刮刀很容易刮平整。我买的7783含油比较多,可能是这个原因影响效果。

网友:
自己用过ARCTIC 的MX-4,并且做过对比,感觉非常好不爱干,比普通的能多降几度, 价格小贵。

网友:
有钱都不知道那个好,,,日本原装机器的那些牛逼,,,二十多年都不干

网友:
用过信越7912不错

网友:
7783是6MAX 一般会记5.5 相变的没有特高型 特高型只有膏和硅腻子 硅导热还是膏状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