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维修美的电压力锅煮粥锅盖漏水问题

楼主(2019-03-22):
买了2年多的电压力锅,有一次煮酥鱼,压力设置过高,结果鱼堵住了出气孔把上面的盖撑变形了,结果煮粥就会从盖和锅接触的缝隙处漏很多水出来,在论坛里面看到有人拆苏泊尔的,也就顺便拆了

用一字改锥撬开这个盖帽,里面有2颗螺丝

拧下这个泄气阀

上面的塑料盖都是卡口,拧下泄气阀后就可以撬开上面的塑料盖了

黑色塑料圈也扣下来,有卡口

全部拆下后的样子

用钢尺放在对角的两个凹槽内放平,可以看到凹下去的内侧已经变形,把每个都用钳子压平

压平后的样子,好像有些过了。。。

擦洗后按倒叙安装上就好了、、、

还有个小问题,手动泄压阀可能因为高温被烫变形了,里面的卡口卡不紧,直接把弹簧剪掉一节降低弹性,后面用再也没出现过自己弹飞的情况了。。。

最后说下,这种电压力锅我家经常熬小米粥,在锅盖的金属和塑料夹层,就是金属盖和外面的塑料夹层内有很多饭痂,这个有两年多没出问题也没拆开过,里面脏的惨不忍睹,建议这样的锅定期拆开塑料层清洗下,不然里面可能都会发臭了。。。

网友:
不怕爆炸啊……

楼主:
上面不是有泄压阀么,这个应该出厂的时候就是没变形的样子。。。

网友A:
压力设置过高?压力还能设置?那个黑色的重锤压力阀难道是摆设吗?

网友B:
 高压容器在楼主手里变成儿童玩具、、、、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设置过高?压力还能设置?那个黑色的重锤压力阀难道是摆设吗?

好像是电子调压的,高压锅体内应该有调整盖上的一个卡子,控制压力范围,就是放气阀旁边那个,控制他的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容器在楼主手里变成儿童玩具、、、、鸟。

质量挺好的,被我不当使用坏了。。。

网友:
锅盖不锈钢太薄锅盖凹槽不平若用钳子夹会出现明显的夹痕,可以用木棒轻轻敲打即可完美修复。

网友:
美的电压力锅还能调压?有压力传感器么?内胆是悬挂的么?我听说是调温的,达到间接调压效果。

网友C(2019-09-14):
主楼这锅有出现漏气问题吗?家里的18年7月买的出现几次漏气问题,也不晓得扎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楼这锅有出现漏气问题吗?家里的18年7月买的出现几次漏气问题,也不晓得扎整 ...

好像没有出现漏气,只有几次熬粥时候溢锅

网友(2020-06-10):
电压力锅,煮食东西时,容量任何时候不能超过标称容积的7成,不然容易堵塞爆锅。

网友(2020-09-24):
你这个泄气孔防护罩都没了,补一个呗。。。

而且电控的是两级保护的,压力大会断电的。。。你这个不断电说明已经有些隐患了,建议换新。。。或者找有压力表的店去调保护传感器。。。

网友:
真的搞不懂美的,以前的那种没有包塑料的锅盖,易用易清洗,现在非要包起来,还留了各种缝,藏污纳圬,影响健康。关键是现在还买不到旧款的电压力锅了。

网友:
现在的锅太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