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影驰固态无法分区 格式化错误

楼主(2019-03-22):
如题。
wechat_upload15532602165c94deb89be34
wechat_upload15532602565c94dee00be45
wechat_upload15532602915c94df0327a75
wechat_upload15532603145c94df1a43346
如何修复呢。。尝试清除扇区数据 问题依旧

网友A:
这种帖子就是平时不看数码之家,一来就问的,属于临时抱佛脚吧,天天谈开卡的朋友谁便一个人都能回答你

网友B:
写保护了,要么返厂,要么自己拆颗粒。

记住下次请多百度百度,别把坛子搞得跟贴吧似的,坛子里的老前辈们都是手上有几把刷子的,莫上来就要求这要求那的,.....(这里要说些什么希望你也有个数)。
我也是小白来的,自己不多汲取知识,再牛逼得大神都带不动

网友:
上官网找固件升级程序,按步骤升级一下,会自动初始化,盘上所有数据会清空,之前需做好备份。你这个是进保护模式了,可以修复的。还有一种方法是用解锁工具,解除保护模式

网友:
有W1固件 刷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保护了,要么返厂,要么自己拆颗粒。

记住下次请多百度百度,别把坛子搞得跟贴吧似的,坛子里的老前辈们 ...

你家是不是有矿?  你是不是什么东西都会?   你以后遇到问题也不要问     看样子你是什么都会  那你来论坛干什么?

网友(2019-07-24):
这种问题 其实很简单 如果开机能读出来只是无法格式化 的 话  就直接 用影驰官方的 那款固态工具升级固件就好了
也不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帖子就是平时不看数码之家,一来就问的,属于临时抱佛脚吧,天天谈开卡的朋友谁便一个人都能回答你 ...

尽说废话,还很牛逼的样子,这里牛人是很多,但你是个垃圾

网友C:
smart挂了吧,270k通电小时数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art挂了吧,270k通电小时数是什么鬼

这个就是群联3111的固件BUG之一

用带强制擦除的固件工具就可以恢复,典型的进入写保护模式了(SMART数据很乱,已经没有任何参考意义了)

网友(2019-08-28):
来这论坛的人都很牛吗?

网友D(2019-12-17):
我光威的SSD一样了。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光威的SSD一样了。不知道怎么办

你可以试试影驰官方那个工具Xtreme Tuner For SSD,会自动检测是否有固件可以升级,升级完成需要断电。实在不行,坛子里有ps3111修复的帖子,按照大神的教程操作即可。

网友:
先抢救,不行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