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淘宝买的空中飞鼠 超mini小键盘拆解

楼主(2019-03-22):
淘宝二十多块买的,用来连接电视盒子真实太方便了,还带触控板功能,拆开看看,哈哈、、、正面

反面,4颗螺丝,很容易拆开了。。。

里面留有安装LED灯的位置,这个是最低配版本的,没有彩色LED

按键手感还不错

主板背面就零散的几个小贴片和一个IC,有懂这个IC是什么的么,上面的型号应该是已经打磨后的了。。。
请问下懂这方面的大神,这个是单片机的原理么?带2.4G的无线发射

电源部分。。。

拆开按键看下

全家福。。。

总结,简单实用功能强大。。。这个是安装2节5号电池的,但是也预留了安装锂电的引脚,只是没焊接。。。
拆解到此结束!

网友A:
购买链接给个也想弄一个配N1用呢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给下链接好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购买链接给个也想弄一个配N1用呢

俺在这买的最便宜的乞丐版,22块
无线键盘鼠标2.4G蓝牙迷你空中飞鼠笔记本电脑电视机顶盒遥控器【包邮】
【在售价】22.00元
【下单链接】https://m.tb.cn/h.3yBA8sM
-----------------
复制这条信息,¥MkI7bC2Loym¥,到【手机淘宝】即可查看

网友:
闲鱼看到一个带背光的29包邮还批量有货

网友:
已剁手,Sony的10寸上网本键盘坏了,拆掉了,其它都行,万一测试用带个大的不方便,配一个又太贵,这个太完美,而且一机多用

网友B(2020-02-24):
别买这个,手感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买这个,手感不好。

你推荐哪个?飞鼠都带陀螺仪吗?
我还想要带麦克风功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推荐哪个?飞鼠都带陀螺仪吗?
我还想要带麦克风功能的

飞鼠都带.拿来给机顶盒用可以,但是电脑用不好.电脑还是那种很小的,打字舒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鼠都带.拿来给机顶盒用可以,但是电脑用不好.电脑还是那种很小的,打字舒服. ...

什么很小的,打字舒服?你说什么,请明示

网友(2020-06-26):
干电池板,怎么改成锂电的,还能充电的

网友(2021-12-11):
引用 网友C:
什么很小的,打字舒服?你说什么,请明示

很小的键盘,打字舒服,就像以前的全键盘手机那么大.这个键盘有点宽,而且键粒是软的,打字不舒服.只能说偶尔按一下还可以,

网友:
我手头有个装BL-5C电池的,20买的哈哈

网友(2022-06-21):
同样入手了的,特地的过来回帖

网友:
很实用的小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