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如何组成双通道

楼主(2019-03-22):
东西w50移动图形工作站。怎么样才能组成双通道,我想买三条ddr3l  8g,我的是图形工作站有4个内存条插槽。看了这几款内存条,应该都是用拆机的海力士颗粒.不过据说好像双通道对性能提升也不超过1%,其实我最大的要求就是,稳定一点就行了,其实一般就是家用

网友:
要买大牌子,不要买这种的,至少是镁光、海力士、三星的呀。杂牌害死人,特别是这种拆机的,组成双通道一般是1、3,2、4为一组,即可,我用DDR3 L已经好几年了,是不同批次的镁光条,一直没有问题,组成32G,也是笔记本

网友:
双通道64GB路过……

网友:
都是土豪啊,8g 16g 32g 等楼下晒64g

网友:
看来运存装系统是一大趋势,效率比任何还原卡防毒卡好用,重启后数据自动清空覆盖,可完美对付adobe等试用版时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