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贴片元件短路故障快捷查找方法,热成像技术应用

楼主(2019-03-22):
作为电子垃圾爱好者,手里坏板子还是有几个的,图示两个板子,一个红米Note3的尾板,一正弦波逆变器推动板,都是短路故障,通电大电流,由于贴片元件,不好拆除元件来排除短路点,好在单位有热成像仪,给板子加个适当电压,通上合适电流,直接成像,用此办法已修复液晶电视主板一块,笔记本主板一块,都是独石电容惹得祸。此次尾板是电压保护元件击穿,逆变器推动板是驱动芯片阵亡。新坛第一帖

网友A:
这牛叉。。。。可能以后都要上核共振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牛叉。。。。可能以后都要上核共振才行了。。。。。

大炮打蚊子,打得着也不错哟。

网友:
热成像什么时候平民化?

网友:
这个会玩啊

网友:
壕 真会玩啊

网友:
恩恩,想法很好,没法普及

楼主:
都是托单位的福。

楼主:
不用白不用,反正不用也是闲置

网友:
好东西啊,直观方便

网友:
首先得有一个热成像仪

网友:
之前 我看到大师们的松香大法 我也想起了这个热成像仪,但是我没有

网友:
代替了用手触摸

网友:
好家伙,淘宝一搜吓一跳

网友B:
钽电容短路不会发热!

网友:
关键现在这热成像仪价格还是高高在上

网友:
我的个烂板子 也想上热成像呢,结果一看 随随便便几千块一个  ,算咯

网友:
又想骗我买热成像仪

网友:
这方法不错,比手摸着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短路不会发热!

这个估计得看电流大小吧,一般原电路供电回路都有过流保护,直接电源就停止工作了,这个得外加合适的电流和电压,利用发热原理找出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