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用闲置电压电流模块做了个USB电参数表

楼主(2019-03-22):
这个模块买回来很久了,一直吃灰,本来想做个路由器UPS的,最后懒得弄。
这是模块的一些功能。

正面照

我选的这个是最大电压33V,电流最大10A的
最大功率330W

去掉外壳,只要电路板

做的过程没有拍,不好意思
这是成品图,用的是香水充电宝外壳做的
充电宝原来的电路板还留着,除了USB口以外,其他元器件都拆掉了,

成品压降小,量程大,0-33V,由于没有外接电源,实际是3.5V-33V
电流0-10A
以后不管快充怎么升级换代,足够用了吧

补上快充的图,充电头是18W的,电压6V左右,电流3A左右,满载18W

楼主:
对了,这个模块供电是3.5-28V,,我没有给模块弄独立供电,所以量程最大是28V,再高,模块会挂

网友A:
怎么没有快充的图?都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快充的图?都是5V的。

手机满电 能跑6.5V,电压应该跑的上去

网友B:
看看精度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精度是否合适

精度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