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开卡成功,却弹不出盘符

楼主(2019-03-22):
           是这样的,拿到一个陌生的2258XT的板子,满贴4片29F64B2AMCMG2,在研究CE跳线之前胡乱开64G,成功并用!觉得开成就是89不离10的事情,接下来就是研究CE跳线了,省略字数,照着之前论坛流传的2246帖子中的那跳线表尝试,按图索骥也蒙对了,索性就开成LO6B稳妥地也提示PASS过了,可是再次插上缺跳不出盘符,短接J1重复尝试开了几次状况一致!难道是颗粒大了?板子的功率不够?还是设置上有问题,但是不会呀,之前开的是其他SATA的板子,这次只不过开的是M2的!奇怪

楼主:
解决了,CE跳线跳错了,就会出现低容量的开得过卡,而满容量的开卡即便通过,跳不出盘符的奇怪现象!这个状态还会影响后面RDT是否顺利通过,跳错了CE线会报告download RDT file 失败的错误,所以结合起来CE跳线的问题

网友:
很多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2024-04-23):
申请领取家元自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