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支持3d的L06B??

楼主(2019-03-22):
本打算上了sm3281的29f32b2alcmg2,即Intel的L06B 3D颗粒,谁知量产出来就不认了,就打算贴上903清空再贴回去,反倒903也不认id,无论是拿上过3281的还是那颗上过的都认不到。
图就不上了,没什么可以看的,有dalao解答一下吗?(排除焊接问题)903是否有跳线?

网友A:
第一,903确实支持,但是市售的903肯定不支持,因l06b的vccq是1.8v的,普通903是3v3的...轻则引起保护不识别ce,重了烧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903确实支持,但是市售的903肯定不支持,因l06b的vccq是1.8v的,普通903是3v3的...轻则引起保护不识 ...

那贴3281开卡后工具不认无解吗?因为开出来只有2.0的速度,短接tsop 29 30 脚也是不认。清空f可以用回3281的工具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贴3281开卡后工具不认无解吗?因为开出来只有2.0的速度,短接tsop 29 30 脚也是不认。清空f可以用回328 ...

等等我好像想到我还有块sm3268是肯定能上L06B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等我好像想到我还有块sm3268是肯定能上L06B的

L06B我在用3281没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06B我在用3281没什么啊

具体的开卡设置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C:
903支持的,读120写45,前提是测试架有1.8V的供电跳线就行了,市面板子不要想了,没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903确实支持,但是市售的903肯定不支持,因l06b的vccq是1.8v的,普通903是3v3的...轻则引起保护不识 ...

很多20nm的mlc也是1.8v的vccq,那上903会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20nm的mlc也是1.8v的vccq,那上903会烧吗

我能告诉你我已经搞坏了很多HY的MLC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20nm的mlc也是1.8v的vccq,那上903会烧吗

亲测海力士16nm H27Qxxxx 3.3V可以正常使用,903上无法启用ToggleDDR,应该是固件问题
2D的1.8V 3.3V应该没问题,3D的就得注意了

网友E:
可以试着弄一个测试架用哦,3267AE也是支持3D闪存的,带1.8V跳线

慧荣的SM3267AE测试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533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着弄一个测试架用哦,3267AE也是支持3D闪存的,带1.8V跳线

慧荣的SM3267AE测试架

老哥,测试架是必须插上座子量产工具才能识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哥,测试架是必须插上座子量产工具才能识别吗?

售卖贴中有说明,四个测试位是独立供电,可以从DC口飞一根线到USB。

部分USB口内部触点氧化可能在有些USB插口上解除不良,用东西清除一下USB口内部触点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903支持的,读120写45,前提是测试架有1.8V的供电跳线就行了,市面板子不要想了,没有的 ...

903没有固件吧,是支持,但是不知道为啥开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903没有固件吧,是支持,但是不知道为啥开不了?

我的能开且能跑分,料号29F32B2ALCMG2

网友H:
引用 楼主:
等等我好像想到我还有块sm3268是肯定能上L06B的

这破闪存你试了那个主控可以上的有没有,我曾试过917,903,都没用,
无聊问问,
搞了几次,再也没多大兴趣搞了,再说现在的网络,金钱为主,根本谈不上什么业余爱好了!
在本论坛算比较有名的淘店买的几种板子也都仍那儿了,不过以后也不会再去那家了,就那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破闪存你试了那个主控可以上的有没有,我曾试过917,903,都没用,
无聊问问,
搞了几次,再也没 ...

市面903板子的vccq电压都是3.3v,L06B的vccq是1.8v,贴上绝对认不到。is917可以上但是我贴上改好跳线认到ID(镁光的l06b),但工具都不支持的样子。SM3281支持Intel的f,我成功开出来了,镁光的开不出来。最后镁光的f贴sm3268ab了,但是发热量有点大,读130写70。也就这样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的能开且能跑分,料号29F32B2ALCMG2

来个软件,我的开了半天开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来个软件,我的开了半天开不开

123  126都有、认不到,开不过是电压问题

网友:
反正IS903是不支持TLC的,3D L06B我不清楚行不行,我没测试过

目前能改颗粒电压的,可以考虑IS917的板子(像测试架就有跳线设计的)

IS903我手头有1个,32GB单颗粒MLC,285MB读取,80-90MB写入,使用还可以,贴它主要是双头的,即支持USB也支持TYPEC接口

现在想找个好颗粒,找个套料贴双贴试试,毕竟32GB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