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捡到的POS机

楼主(2019-03-22):
本只想拆个电池的 没想到芯片是SMT32
正面

背面

侧边

拆开

电路板

这张是用手机拍的 清楚点

电路板和壳子之间

拆开

弄!断!了! 不过没关系

电池型号

然后有用的留下 其它的扔掉 除了电路板 其它的我都扔了
什么?为什么电池没留下? 万用表测了一下 没电压 也不缺这一个电池 就……

网友:
芯片,电池,都是好东西

网友A:
看了半天,没有usb口,这个东西不需要连接电脑的吗?那怎么输密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没有usb口,这个东西不需要连接电脑的吗?那怎么输密码?

这样的小刷卡机,基本是蓝牙的,通过APP来输入密码刷卡
还有一种是音频口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
用来改J-LINK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小刷卡机,基本是蓝牙的,通过APP来输入密码刷卡
还有一种是音频口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

虽然是蓝牙的,但是有usb口,用来充电的。
而且,电池充下电应该就可以复活了。

网友:
楼主发财了   一片STM32

网友:
这东西自放电还不小,电池容量比较小,易过放,保护板起一定作用,有的效果不理想,手头已经有个电池过放报废的了。用不着的话,建议拆开,取下电池单独存放。或者不定期补电。

网友:
电池没怀孕啊哈哈……

网友:
还有充电芯片可以拆

网友:
STM32,可以改一个J-LIN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