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丽翔二代电视机屏幕发白故障拆机求助

楼主(2019-03-23):
开机屏幕上半部分发白,不是一般情况出现的横条纹或者竖条纹,感觉像天天下雨潮气大进去了一样

拆机查看无明显故障

两侧2个喇叭都是负极并联正极串一颗50V3.3uf电解电容

两侧高压板通电后嗡嗡作响

估摸着和电源板没关系,毕竟开机正常

主控板

两片现代DDR128M闪存

逻辑板

逻辑板芯片

主控

图就上到这了,有没有大佬能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偏光膜吃翔了

网友:
可能是伽马的问题,量下各组电压,手摸下哪里发烫,实在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多来几张主板的图看看

网友:
楼主手艺好可以拆屏看看几张纸,均光板有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指点,我会把这几样检查一下

网友A:
可以肯定的说,是偏光膜的问题,换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的说,是偏光膜的问题,换了就好!

非常感谢,已经在拆了

楼主:
拆开了,屏内好像被火烤了一样皱皱巴巴,刚好与开机不清晰部位重合

楼主:
背光板上很多雪花形状的点状物,手摸一下就掉了,露出里面的玻璃板,有朋友知道这是什么材质吗,有没有什么替代品填充修补一下

楼主:
占楼待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