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爱玛锂电电动车线路板故障

楼主(2019-03-23):
先向大家问个好,从注册数码之家后就一直潜水学习,看各位前辈的简谱帖和拆解帖,受益匪浅。不过近日小弟遇到困难,还望各路大神出手相助。
事情是这样的,内人上下班骑的是一辆爱玛的48V锂电自行车,无奈原车LED灯组亮度太低,就从某宝上买了个21珠的LED大灯,结果并到原车灯光线路测试时电路板冒烟,迅速断电后,拆除加装的大灯,却发现原车灯成了长亮模式,原本原车灯是钥匙拧到二档时灯亮,拧回一档后车灯延时熄灭,现在成了只要插上电瓶,车灯就一直亮着,钥匙不管拧到一档还是二档都无法控制车灯的开关,无奈只能暂时先把原车LED灯的插头断开。
经观察电路板,发现车灯延时电路用的是一颗2N 5551的NPN三极管和一个50V 100μF的电容,我估计是5551过载后OVER了,现在想能不能改成不要延时电路,钥匙拧到二档车灯亮,拧回一档车灯灭,照片中的三5551已经被焊下。
本想加装个车灯,结果现在一个灯都没有了,拍了几张电路板的照片,还请大神支招,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换5551恢复原车功能,将新买的车灯正极接在钥匙门二档正极线上,负极接黑色负极上!一般电动车淘宝买的车灯都是48V到60V自适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5551恢复原车功能,将新买的车灯正极接在钥匙门二档正极线上,负极接黑色负极上!一般电动车淘宝买的车灯 ...

多谢指教,本来也打算换个新的5551,但周边没有地方能买到,所以想去掉延时功能,二挡亮灯,一档直接熄灭,请问该怎么弄?

网友:
二楼已经说明了。估计电容起延时功能,如果换了5551而不想要延时的话,拆除100uF电容即可。没有5551就直接用二档线控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本来也打算换个新的5551,但周边没有地方能买到,所以想去掉延时功能,二挡亮灯,一档直接熄灭 ...

拆个电话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