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光耦合继电器的原理图的一个小疑问。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9-03-23):
我觉得还是咱们坛子里的高手多,人气旺。

今天搜索关于光耦继电器,看到一个立创网站上提供的电路图。很好的。只是一个小问题没有明白。图中在光耦的输出端第4脚上接了VCC2和一个R2电阻。乍一看,觉得这个电路多余的。 我觉得没有这个电阻和电源,输出端只接R5,Q2这个电路也是可以的啊。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加上这个电路的。请模拟达人给予合理解释?非常感谢。

网友A:
哈哈,你不接试试,烧了你的光耦,当然说的是这里电阻换成导线

网友B:
估计是给Q2基极一个偏置,防止Q2误导通,模电高手说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防止上电瞬间误动作
我也想知道,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C:
R2的作用是在光耦截止时给Q2一个零偏压避免Q2误动作,虽说没有R2电路未必不能工作,但实际应用中加了R2可以增加抗干扰能力。

网友:
没有这个 Q2如何关断

网友:
上拉电阻啊

网友D:
P管就这样N管就不用

网友:
可以取消这部分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给Q2基极一个偏置,防止Q2误导通,模电高手说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不愧为魔电高手。我也觉得是这么回事呢。至于2楼说的烧了光耦,不存在这个情况的。因为不接R2,同样也不接电源VCC2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R2的作用是在光耦截止时给Q2一个零偏压避免Q2误动作,虽说没有R2电路未必不能工作,但实际应用中加了R2可以 ...

非常有道理的呢。防止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不接试试,烧了你的光耦,当然说的是这里电阻换成导线

烧了光耦?不存在这个情况的啊。因为不接R2,同样也不接电源VCC2了啊。4脚光耦输出直接接R5和Q2三极管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P管就这样N管就不用

PNP管我知道是负压偏置的。但是没有这个R2和VCC2支路,一样可以工作的很好啊。

楼主:
上拉电阻?上拉的目的是什么呢?什么时候需要上拉?光耦不导通时需要上拉?上拉完了这个四脚电位就是高电位,还是为了给后面的Q2加了负偏压。不让Q2导通。对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拉电阻?上拉的目的是什么呢?什么时候需要上拉?光耦不导通时需要上拉?上拉完了这个四脚电位就是高电 ...

Q2低电平导通,R2上拉就是默认Q2不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Q2低电平导通,R2上拉就是默认Q2不导通

我还有一个问题在这个帖子。您帮我分析一下看看我理解的对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18055&extra=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在这个帖子。您帮我分析一下看看我理解的对吗?

      https://www.mydigit.c ...

前面图的二极管是画反了,楼主最后一张图改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图的二极管是画反了,楼主最后一张图改对了。

我太感谢啦。我终于放心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太感谢啦。我终于放心了呢。

不客气,大家互相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D:
P管就这样N管就不用

电子电路是实践性很强的东西并不是啃烂几本书就加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