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不锈钢的温度传感器,附结构图

楼主(2019-03-23):
手上一个温度传感器,水温检测用的

外观

感温头,不锈钢外壳
电阻2k多点

防水接插件

环氧密封的,加热即粉化

传感元件是玻璃封装的NTC电阻
可惜撬破了

全家福
就俩

内部结构如下图
是不是很简单

温度传感器通常都用NTC电阻,便宜,分压用A/D转换也很简单
比如这个传感器,核心的NTC应该是里面所以零件材料中最便宜的

网友A:
汽车线质量不错,可以利用上

网友B:
看着像玻封二极管1n4148,也能当温度传感器

网友C:
玻封二极管1n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线质量不错,可以利用上

线可以,就是太少了

网友D:
主角不贵。热敏电阻不值钱,成本高的是不锈钢和线材。

网友E:
电阻腿上套的管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玻封二极管1n4148,也能当温度传感器

虽然1N4148也可以利用结压降来测温,但这个是玻璃封装的NTC电阻

网友F:
竟然用的热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封二极管1n4148

这类应用都是用NTC电阻的

网友G:
谢谢分享。。。。。这东西,看着很高档,内部就一温度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角不贵。热敏电阻不值钱,成本高的是不锈钢和线材。

是的,这类玩意就是卖材料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腿上套的管不见了

清理树脂时去掉了

网友H:
挺简单,但估计价格不便宜

网友:
质量真好啊

网友:
考学历中,这几天搞下失踪。

网友:
这插头,山上氙气灯经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竟然用的热敏~

水温传感器一般都是用NT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这东西,看着很高档,内部就一温度电阻。。。。

是的,主要是解决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挺简单,但估计价格不便宜

估计怎么也要10几块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