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关于tf卡的寿命问题

楼主(2019-03-23):
有个朋友找我安装高清监控,是200万像素h265的,码率在2Mbps每秒,可是他只安装一个摄像头,这样的话后端nvr及硬盘存储的价格就挺高 性比价就不高了;我想买个带插tf卡的摄像机,用tf卡当做存储介质,我想问下市面上的这些tf卡 尤其是行车记录仪专用的卡,一般能撑多久呢  有没有可能用了半年一年的就挂了

网友:
内存卡一般是质保5年至10年,没这么容易挂

网友:
7x24h的话用不久的,正规牌子可能顶1 2年,杂牌子几个月就挂了

网友:
不经常云拆它应该能用个三五年,记得我有的记录仪卡就是经常云拆下来,没一年就出问题了,但是正规厂家的卡有质保,寄回去发个新的给我,然后就不去动它了,用了两年了。没问题。

网友A:
要看卡的容量,现在的卡大部分是tlc卡,大约可以可以擦写1000次.你的摄像头每分钟大约15M,一天大约21G.若是32G的卡,32*1000/21大约能用4年,16G的卡大约用2年

网友:
确实如楼上所说,容量大的,相对时间能长些

网友:
车上记录仪用的tf卡,天天晒太阳,用了4-5年了也没见出什么问题,反而记录仪本身已经时间不准了。

网友:
2013年买的威刚的16G卡,可贵你,到现在还在记录仪使用,没问题。

我的记录仪是96650的,720P的话,一分钟大约50~70M的写入;平均每天30分钟吧,也写入2G吧,这些年也写入3~4T了。

现在要是买128G的卡,还是比较耐用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卡的容量,现在的卡大部分是tlc卡,大约可以可以擦写1000次.你的摄像头每分钟大约15M,一天大约21G.若是32 ...

这个不准的。 TF卡不像ssd有磨损算法。tf卡有文件分配表 记录的视频看单个文件的时长,一小时一个文件和一分钟一个文件区别大了  每生成一个文件就会写一下文件分配表。那么文件分配表那段的写次数就远远大于数据区。

网友(2021-04-13):
行车记录仪tf卡在很多时候都出问题的,今年见到多起事故里面的行车记录仪都没有数据,而且经过数据恢复也弄不出来。而且事故都是出现人员伤亡的重大事故。tf卡存储芯片有使用寿命,速度等因素影响,还是经常检查为好。有谁能把影响tf卡的寿命的因素详细说一下码?

网友:
我行车记录仪的用了5年,目前还在用

网友(2021-05-20):
这个,我可以给个数据:网上卖的“夏科行车记录仪专用”32G卡,售价16元左右。在行车记录仪上,能用6个月。
其他品牌不清楚。
我买行车记录仪的时候,卖家送了一个所谓“正品卡”8G,15年售价17元。这个卡用了3年。跑了3万公里。
现在用的卡是雷克沙的32G,售价26元左右,已使用3个月,目前正常。
行车记录仪设置是720P@30。
TF卡寿命到了后,会变成只读。坏之前一切正常,然后没有任何征兆就突然只读了。
tf卡这东西,寿命不长。监控24小时工作,恐怕用不了几个月就不行了。建议还是用硬盘。

网友:
内存卡一般是质保5年,应该不会轻易损坏

网友(2021-07-06):
我去年10元淘的TF卡 用了8个多月 变成只读了  以前TF卡装手机游戏的一年半就差不多挂了 变只读

网友:
如果卡坏了,行车记录仪会报错提示吗?只要会自动报错,就不用担心。
否则,等你想看记录时,才发现根本没有写入,卡早就坏了。

网友:
我已有多张Tf卡坏了的,家里的摄像头一张32G卡一张64G卡都坏了,一张容量自动锁定为1G,一张不认盘,都是用了一年左右吧,权当消费品了。车里坏过一张32G卡,莫名其妙坏的,变成只读了,虽说有质保,快递也麻烦,不如买个新卡继续用

网友(2021-08-12):
都是莫名其妙的就坏了,跟什么写多少次一点关系没有,有几个手里是因为耗完颗粒寿命才挂的,都是直接挂掉,根本没写几次。

网友B(2021-09-21):
大牌的闪迪啊金士顿都不会,我有个用了10年的8g闪迪的,杂牌的都是按天倒计时的,不定啥时候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牌的闪迪啊金士顿都不会,我有个用了10年的8g闪迪的,杂牌的都是按天倒计时的,不定啥时候就挂了 ...

我前两年就是一个sandisk的就坏了,用在行车记录仪上,那个还是正品32G的

网友(2021-10-26):
现在的tf卡谈寿命?你可能想多了。现在的tf卡基本都是qlc的,少收旧型号是tlc,当然你有耐心找一下也可能找得到工业用的mlc卡,但那价格购128g的卡够你上8t机械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