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移动GM619-H拆解

楼主(2019-03-23):
有张8G的TF卡

网友:
大品牌厂家代工的做工不错

网友A:
看到你说有8G TF我赶紧把手里的619拆了,别说TF卡了,连卡槽都没看到。不过这货2.4G和5G都有功放。有也没用我桥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说有8G TF我赶紧把手里的619拆了,别说TF卡了,连卡槽都没看到。不过这货2.4G和5G都有功放。有也没用 ...

每个批次的不一样。我这只有一个网口是千兆的,其余三个是百兆的。

网友B:
tf卡装的有可能是固件,或者设备绑定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卡装的有可能是固件,或者设备绑定信息

我拆下来了!里面啥也没有!

网友(2021-03-07):
底座怎么拆?我捣鼓了半天,它也没下来,卸下它才能拆开光猫,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