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双输出可调电源

楼主(2019-03-23):
最近看了很多坛友做的可调电源,就做了个适合自己用的。因修电路板时,很多都要两组以上的电压,如48v,10v,24v,5v,12v,3.3v,等。因坛里的大神的教程已经很详细,就不献丑了。只把做的样子让大家参考。

网友A:
那个数控板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壳体很有个性

网友B:
铝板是用焊锡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板是用焊锡焊的吗?

像铝箔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板是用焊锡焊的吗?

正面是电源壳挖出来的,背面和侧面是胶板,用AB胶粘好,再贴上铝箔的。

网友:
220V外露,碰上去就不好玩了,还是用硅橡胶封死了吧。

网友:
想起一首歌,歌名是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网友:
很有个性的创意制作

网友C:
请教下494的开关电源改可调后没有输出是怎么回事?494的12脚有5V输出。把辅助电源拆了电路恢复原样就又有输出了

网友:
很好,超级航母,滑跃式起降方式,有时间我也仿造一个。

网友D:
壳子做的太丑了,还有你这个成本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壳子做的太丑了,还有你这个成本不便宜

壳子是丑,可是我觉得用起来很顺手,也不占地方。

网友:
改成这外形的第一次见,创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494的开关电源改可调后没有输出是怎么回事?494的12脚有5V输出。把辅助电源拆了电路恢复原样就又有输 ...

494的12脚是电源脚只有5v不够,供电要达到12v以上才行。达到12v以上,14脚会输出5v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数控板多少钱入手的?

不知道呀,叫公司顺便买的。

网友:
这个不错,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494的开关电源改可调后没有输出是怎么回事?494的12脚有5V输出。把辅助电源拆了电路恢复原样就又有输 ...

今天说错了,12脚是12v电压,13.14脚是5v,还是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用心良苦,再优化下外观就更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494的开关电源改可调后没有输出是怎么回事?494的12脚有5V输出。把辅助电源拆了电路恢复原样就又有输 ...

测下4脚,它是死区控制,有时也做过压保护。电压应为0v吧?不是很记得。可以在地端引线到4脚,强行拉低。看看有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