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E做二级路由无法上网

楼主(2019-03-23):
我用小米路由做一级路由LEDE做的二级路由 但是电脑无法上网 从电脑能ping通LEDE 从LEDE也能ping通小米 但是无法上网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二级路由关了DHCP,用任意lan口连一级路由。搞定收工。

网友B:
检查下你的设置,估计是没设置好

网友C:
按2楼的试吧,估计就是DHCP的问题,看下你一级路由和二级路由的IP段是不是同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级路由关了DHCP,用任意lan口连一级路由。搞定收工。

谢谢 等我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2楼的试吧,估计就是DHCP的问题,看下你一级路由和二级路由的IP段是不是同一个 ...

好的 我回家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你的设置,估计是没设置好

现在就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二级路由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设置,

检查下LEDE的IP是否与上级路由冲突,上级路由是否开了防火墙拦截了二级路由的网络

二级路由在上网配置那手动设置D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级路由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设置,

检查下LEDE的IP是否与上级路由冲突,上级路由是否开了防火墙拦截了 ...

好的 我试试

网友D:
两个路由不要在一个网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路由不要在一个网段~

可以在一个网段,要设置过而已,我三个路由同网段,方便管理

网友E:
删除所有接口,VLAN关联所有接口,重做LAN..试试

网友:
1.LAN to WAN
主路由的LAN口连接到副路由的WAN口,副路由不能和主路由同一网段,开启DHCP,把副路由当AP使用,设置同一名称的无线名称和密码,可以无缝桥接。
2.LAN to LAN
主路由开启DHCP,副路由要把IP地址改成在主路由的网址内,如主路由是192.168.1.1,那么副路由可以改成192.168.1.2,然后关闭副路由的DHCP,这样就可以了,记住副路由修改后的IP地址不要和已使用的相同就行。副路由的管理地址就是修改后的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删除所有接口,VLAN关联所有接口,重做LAN..试试

谢谢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