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光耦继电器电路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9-03-23):
各位电子达人好!

另外一个帖子请教了一个光耦继电器电路的问题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16&extra=
下面是另外一个图的问题。跟前面帖子的图不一样。

我在51黑论坛上看到一个跟我自己想法一致的光耦继电器原理图。但是我发现好像后面的Q1,Q2集电极上接的二极管弄反了吧?
我觉得应该是倒过来才对。而且电源JD-VCC应该是负电源才对。

按照原来作者意图连线图如下:可以看到,三极管Q1的集电极连接的二极管因为方向问题,导致电源短路掉了。

应该是下面这样的吗?下面这个是我在原来图的基础上修改的。下面的一路我把继电器也接上了。原来的图是分散画的。我也把电源画上了。不知道是否画的对?请各位模拟达人指点。

请各位高手给予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没画反,JD-vcc是负电源,专门驱动继电器的。正负电源共地。这么画的电路一般继电器驱动电压比控制电压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画反,JD-vcc是负电源,专门驱动继电器的。正负电源共地。这么画的电路一般继电器驱动电压比控制电压高一 ...

如果没有画反的话,我没有弄明白,如果按照我画的第一个图的接线方法,那个D7是并联在继电器两端了。那岂不是把继电器短路掉了吗?那继电器就没有作用了啊。请大侠给画一个带电源的示意图并解释其中奥秘?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画反的话,我没有弄明白,如果按照我画的第一个图的接线方法,那个D7是并联在继电器两端了。那岂 ...

是反了。没看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