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全网首拆,佳能35-105全画幅单反镜头,详细拆解。

楼主(2019-03-23):
佳能EF35-105,4.5/5.6单反镜头,采用了微型USM超声波马达驱动,声音小,动力强。这款是老款的低端USM镜头,高端的采用环形USM马达。

1、镜头外观,焦段是35-105mm,镜头比较小巧,光圈较小。

2、镜头需要从镜头屁股开始拆,必须先拆下接口触点的两颗螺丝避免排线拉断,再拆下四颗螺丝就可以取下镜头法兰了。

3、取下镜头法兰后可以看到内部主板。

4、手动自动对焦拨片主要是拨动对焦齿轮啮合部,并触动一个开关告知机身镜头状态。

5、主板有四个排线接口,背部还有一个,要注意。

6、取下排线,这几个排线正面的有USM驱动马达排线,光栅定位排线(USM马达运动定位,类似伺服机构),焦段行程排线,背部的是光圈执行排线。

7、排线取下后就可以取下主板了。

8、取下手动自动拨动开关。

9、拧下对焦机构两颗螺丝后可以取下对焦齿轮机构。

10、这时候镜筒可以自由转动。

11、拧下光圈机构三颗螺丝,可以取下光圈机构。

12、光圈和第二组镜片组一体。

13、背面是光圈机构,采用的是电磁铁式传动机构。左侧是电磁铁。

14、后镜片和后法兰一体。

15、后镜片背面。

16、可以看到相机的主板,触点采用排线连接,小心扯断。

17、主板背面芯片,主要控制USM马达,以及光圈开合,还有镜头组行程的采集。

18、对焦齿轮组,和USM马达。

19、突出的就是USM马达,很静音。

20、两个排线,一个是光栅的,一个是USM马达驱动的,光栅来控制马达运转量。

网友A:
谢谢分享!

建议加上文字说明,方便有需要的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建议加上文字说明,方便有需要的坛友

正在编辑中

网友:
正好有两个镜头要处理,学习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镜头拆解比较萧条,偶也只拆过2支: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19963
http://bbs.mydigit.cn/r ...

打开大婶的帖子却看不到图片,怎么老站不能登录了?

网友C:
敢拆修相机、相机镜头之类的精密机械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开大婶的帖子却看不到图片,怎么老站不能登录了?

偶能登录,能看见图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敢拆修相机、相机镜头之类的精密机械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以前曾经拆修过老上海的胶卷皮腔相机,很久不动手,现在手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曾经拆修过老上海的胶卷皮腔相机,很久不动手,现在手生了。。。 ...

原来楼主早年就拆玩相机,有功底的!难怪呢。
可是,现在的相机比以前的机械的复杂得太多了,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楼主早年就拆玩相机,有功底的!难怪呢。
可是,现在的相机比以前的机械的复杂得太多了,不是吗? ...

是的,朋友说的没错。所以现在自己有几支镜头有些小毛病,想动手,却是半夜吃黄瓜--不懂得从哪儿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能登录,能看见图呢

因为许久没有上老站,是自己密码记错了,现在可以看到了,谢谢!

网友:
镜片发霉了。。。。。

现在买不到乙醚,用啥擦镜片?

网友:
这款镜头虽然变焦手动,但是对焦光圈等,都是通过电机自动,也可以这是手动模式,电机变成手动。有些高级的原厂镜头也带手动对焦环,打开自动模式对焦环联动。

网友(2019-07-10):
成本太高,拆了就装不上去了,防静电防尘处理都要做足功夫,确实难度太高了。

网友(2024-12-01):
感谢楼主的分享,确实是全网唯一,帮了大忙

网友:
跟我的还不太一样,我的带一个对焦窗

网友:
谢谢分享,终于见识了,没想到这么复杂的构造。

网友:
好手艺,当年没有选择的镜头,第一只全画幅的弄了个24-85/USM(刚搜索了一下色影无忌的资料,我竟然是在十七年前发布的评论了);后来配合六弟弄了个红圈的24-105,又有几年没摸过单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