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全网求此芯片,百度不到

楼主(2019-03-23):
大众亮线cd机上的,单锭车机,现在是收音机声音正常,cd跟cd碟盒没有声音,调音量显示屏有数字变化,就是没有声音,拆机看了小两个大的集成块,一块是cpu跟显示屏,另一个是收音模块跟音频切换的芯片,就是我求购的芯片,所有音频信号都进去这个芯片,还有两个脚跟cpu芯片连接看样子是数据通讯的。主供电8.4v也正常。晚上研究了2个小时也没有搞定,音频信号跳过这个芯片就有声音,问题是音量不可控

网友:
和TEF6902有点像

网友:
难道是数字电位器?
如果找不到的话,很有可能是定制芯片或者模块

楼主:
这个芯片收音,信号切换,音量,左右平衡

楼主:
板子全局图片

网友:
陶瓷滤波器

网友:
万一是软件出现问题了呢?硬件的概率还不如软件损坏的概率高,个人感觉。

网友:
这牌子,委员长的口头语--酿西皮

楼主:
软件没有呀,软件应该在单片机里,这个芯片应该没有程序吧

网友:
也不圈下重点 , 哪个芯片, NXP 那个吗?

网友A:
机子外形有么?你出快递费 + 10元,我直接给个机子你好了,RCD系列么?
家里闲置两个机器呢,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外形有么?你出快递费 + 10元,我直接给个机子你好了,RCD系列么?
家里闲置两个机器呢,占地方。 ...

呵呵,是啊,再好的东西没有“用”,就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外形有么?你出快递费 + 10元,我直接给个机子你好了,RCD系列么?
家里闲置两个机器呢,占地方。 ...

外形是这样的

楼主:
最新进展,对比了下电路跟TEF6902外围电路很像,已经淘宝订了两块回来换上试试

网友:
关键大众单锭机器网上还卖的贵,之前我的光盘不出仓,后来自己鼓捣好了

网友:
不是这样的,估计没这芯片可以拆

楼主:
刚刚换上,好用了。事实证明是同一个芯片

网友:
车载cd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