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音乐盒(求大牛帮忙想个吸引人的标题)

楼主(2019-03-23):
一次带孩子去商场,他对一个用木盒做的,LCD显示的音乐盒非常感兴趣,玩了半天,于是便想给孩子做一个音乐盒。
完成效果照片:

材料:
  • Arduinouno
  • USB供电音箱(或8欧姆喇叭,10欧姆电阻,100uF和10uF电容)
  • Micro SD卡模块
  • SD卡
  • 移动电源
  • LCD1602液晶屏幕
  • 开关、导线若干
  • 硬纸盒(木盒)

重要工具:
  • 电钻
  • SD卡读卡器
  • 雕刻刀
  • 尺子

  • 简要制作流程:

1          音乐下载
2          音乐文件格式转换
3          音乐文件存入SD卡
4          连接硬件(arduino、Micro SD卡模块、音频输出、LCD)
5          调试下载arduino程序
6          制作音乐盒结构

  • 音乐文件格式转换参考:

  • 音乐文件存入SD卡:

通过读卡器将wav音频文件存入SD卡。

  • 连接硬件:

原理图(移动电源和开关没画):
功能测试实物图:
  • 程序结构:

  • 音乐盒结构:

  • 待改进:

  • 纸盒打孔会导致有毛茶,考虑换用木盒
  • 音量可调剂,需要研究滤波器参数
  • SD卡文件数量识别,显示歌曲名称(LCD1602显示英文名称)

随后更新制作流程,欢迎关注。

视频有点麻烦。。

网友A:
满满的父爱溢出屏幕,为楼主点赞
既然是孩子用,黑色的外观过于沉稳,用彩色贴纸适当装饰下更漂亮,名字就叫“音乐魔法小屋”如何

网友B:
用arduino好浪费,感觉就是一个MP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满的父爱溢出屏幕,为楼主点赞
既然是孩子用,黑色的外观过于沉稳,用彩色贴纸适当装饰下更漂亮,名字就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满的父爱溢出屏幕,为楼主点赞
既然是孩子用,黑色的外观过于沉稳,用彩色贴纸适当装饰下更漂亮,名字就 ...

谢谢,怎么手机回帖只有两个字,就找到这个大小合适的还结实的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rduino好浪费,感觉就是一个MP3

你觉得用什么不浪费?

网友:
找个大个玩具如娃娃,控制方式用实体的扳动,挠挠脚换个歌,拉拉手加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