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先科Q7机顶盒,主板有两处预留插孔,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9-03-23):
今天我把先科Q7给拆了,主板看见了两处预留插孔,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请各路神仙大神解释一下,见下图如下
wechat_upload15533109045c95a4b8bc4a4

网友:
4孔的可能是TTL刷机接口

网友:
4个焊点应该是TTL刷机线

网友:
四孔估计是TTL口,十孔会不会是USB3.0口?

网友A:
大神这个盒子到底是6G64G还是1G8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这个盒子到底是6G64G还是1G8G的

先科Q7标明是2+16G 当我拆开板子却是1+8g 事实证明,确实存在弄虚作假

网友(2021-03-26):
这牌子的型号乱来的,我的Q9跟你一样的板子,内存颗粒不一样,我还看到网上有另一种Q7的板子,我的Q9虚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科Q7标明是2+16G 当我拆开板子却是1+8g 事实证明,确实存在弄虚作假

Q7跟我的Q9一样的板,也是虚标,刷机后2G运存变回1G

网友(2021-07-09):
先科 q9 在开机页面死机了,怎么刷机能救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