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闪存清空器配什么主控板好呢

楼主(2019-03-23):
月初的时候买了套闪存清空器,配的是BGA和TSOP座子。不过没要主控板。现在手上有银灿的IS902E,IS903,IS917,慧荣的SM3257,SM3267,SM3268,SM3281,安国的SC708,SC908,AU6989,AU6998,以及芯邦的CBM2199。

我想从里面选出一套主控来,一是要考虑能支持绝大部分的闪存,所以最新和最旧的主控都要选,二是考虑清空效果,据说银灿和安国的清空效果不错。

现在芯邦的CBM2199肯定要选。

银灿的IS902E,IS903,IS917里面IS917支持新的闪存也要选,IS902E和IS903好像支持的闪存不同,要不要全部都选呢?

慧荣的SM3257,SM3267,SM3268,SM3281这里面SM3281是最新的,肯定要选,SM3257是旧的感觉也应该选,SM3267,SM3268,就不清楚要不要选了(怕这两个主控支持闪存和已选的3257,3281重叠)

安国的SC708,SC908,AU6989,AU6998也不清楚应该选哪个

大家给点意见吧,当然全部都选也可以,就是觉得有点麻烦。现在手上只找到9套排线座,剩下的还不知道在床底哪个箱子

网友:
算了,这种插板替换的方便是方便,就是很爱坏,这个道理就是接头多了嘛,你就算水管接头多了你试试。反正我清空器有2个以上,现在看来焊死的才是最可靠的,平常真不常用,但是真要用起来就失灵

网友A:
排线的线头会氧化,建议买10条以上的排线,多余的用真空包好,当然氧化后用锡过一下也可,但是手工过的锡是凹凸不平的,时间长了反而把排针搞得接触不良,总之关键时候掉链子,不建议在这种结构清空器上投入太多钱,找一个固定结构的还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线的线头会氧化,建议买10条以上的排线,多余的用真空包好,当然氧化后用锡过一下也可,但是手工过的锡是 ...

简单啊,如果用惯了哪一款,把排线焊死就行了

网友:
软橡皮擦一下就行,擦完重新插拔几次。就和液晶显示器屏线接触不良造成花屏一样,插拔10次就能解决问题。就算换新线也要插拔几次,因为插座也会氧化,而且没有换新。

网友:
淘宝上面不是有银灿903 917的测试架买吗,自己买一个带座子的测试架不就省的这些麻烦了吗。大概 903 BGA闪存测试架约200块钱 TSOP /FBGA测试架190块钱

网友B:
测试座不垫测试针脚板比较可靠,垫的话尽量少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座不垫测试针脚板比较可靠,垫的话尽量少插拔

嗯,上次看见商城有15一片的空板,刚想买就没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上次看见商城有15一片的空板,刚想买就没货了

有啊,我一会上架

网友(2019-09-14):
现在闪存清空器都小型化了吧?

网友C:
那种可换的最容易坏的我觉得不是主控接头,而是测试座和测试架之间的dip插孔容易出问题,我那个拔插才二三十次已经接触不良了,新的买回来拔插就有东西从孔里掉出来,卖家号称xx万次,呸

网友:
芯邦2199好像不能清空闪存吧,就是那种不开卡不低格仅清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种可换的最容易坏的我觉得不是主控接头,而是测试座和测试架之间的dip插孔容易出问题,我那个拔插才二三 ...

能达到千次的也就黑色JRS座,黄色KZT座不行。里面有分体的三尖爪,插细圆针还行,插tsop48的扁插针就不行,容易把三尖爪带出来。如果不注意会很麻烦。没了三尖爪的座孔会接触不良。tsop48带出三尖爪插到另外一个插座上会同时搞坏两个三尖爪。因为这个问题搞坏多次,拆了个座子补三尖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达到千次的也就黑色JRS座,黄色KZT座不行。里面有分体的三尖爪,插细圆针还行,插tsop48的扁插针就不行 ...

我就是掉了三尖爪,现在接触非常麻烦,那个座子我还没找到能单买的,哪能买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掉了三尖爪,现在接触非常麻烦,那个座子我还没找到能单买的,哪能买到啊 ...

不知道这家能不能少量购买。店名 JRS郡仁司老化测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