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配黑片速度牛的一批

楼主(2019-03-23):
好久没发帖了!今天来给大家分享点好的!
先来看看内存卡
山寨闪迪内存卡8G,用mydisktest检测不出,在使用h2testw测试出扩容盘,容量有128M。万万没想到,在使用DG分区时,分区失败,内存卡无法读取了,本人打算大力出奇迹,拆解看看,以下是拆解图。
请大家仔细看,内部的晶片在灯光照射下发黑褐色,这证明了这是黑片制作的。好了,言归正传。之后本人从闲鱼上淘了来自这个手杀不太泠的u盘,903主控。自称是原厂MLC,谁知来到的时候,立刻变了味。包装不错,质量不好,嗯?这明明是黑片啊!接下来我们做测速测试,先是ATTO DISK,速度不错
接下来是ASSSD和其他的项目,左边是这个u盘,右边是WD蓝盘2T,两者做对比
速度牛的一批是吧,但是这些黑片别被锻炼的太久了,自己存一些不重要的小文件和音乐吧,再来一张。
很不错是吧,花了99买了一个64G。

网友A:
有风枪的话肯定应该这么选,在淘宝买个903的板,20块,然后在闲鱼买个坏120G的2246XT,两片MLC的那种,60块,回来自己动手做个120G 的U盘,还省了2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风枪的话肯定应该这么选,在淘宝买个903的板,20块,然后在闲鱼买个坏120G的2246XT,两片MLC的那种,60块 ...

我今天就是专门来做黑片评测的,因为我的朋友和我说那个这个手杀不太泠是卖黑片盘的,我将就用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就是专门来做黑片评测的,因为我的朋友和我说那个这个手杀不太泠是卖黑片盘的,我将就用一下 ...

怎么说呢,黑片也是原厂出的,不是原厂出的闪存几乎没有啊。黑片只是原厂的不合格产品而已。以后要看见注明是原厂全新MLC正片才行。光标原厂MLC,除了有黑片,还可能有拆机正片。那些从服务器上拆下来正片,磨损过头了,未必就比黑片的强多少

网友B:
无奈的128GUFS也就比这贵一点,黑片完全不推荐日用,运气差没多久就该写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奈的128GUFS也就比这贵一点,黑片完全不推荐日用,运气差没多久就该写保护了 ...

我都存一些不重要的文件,毕竟可以量产,还有文件备份

网友:
恕我直言,这人和货我都没觉得哪好,舔的倒是不少

网友C:
储存卡晶片发黑就是黑片?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黑片也是原厂出的,不是原厂出的闪存几乎没有啊。黑片只是原厂的不合格产品而已。以后要看见注 ...

服务器ssd都是到一定年限就报废打孔,颗粒真不见得磨损过头,倒是撕逼鱼上慧荣的ssd颗粒才真的是写穿了,找群联马牌倒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储存卡晶片发黑就是黑片?这是什么逻辑

你可以自己看看晶片的颜色,发亮的是正片,发暗的是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风枪的话肯定应该这么选,在淘宝买个903的板,20块,然后在闲鱼买个坏120G的2246XT,两片MLC的那种,60块 ...

2246en比xt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自己看看晶片的颜色,发亮的是正片,发暗的是黑片

没有这种说法,发黑还是发亮是制作工艺问题,高K金的就金光灿灿,别的就黑咕隆咚,也有光刻线路区别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这种说法,发黑还是发亮是制作工艺问题,高K金的就金光灿灿,别的就黑咕隆咚,也有光刻线路区别导致 ...

反光效果不好

网友:
反光/折光效果是工艺决定的,是不是黑片是飞针测试筛选出来的,和视觉特性无关。。。

网友:
这速度,惭愧哦

网友E:
发芯片精灵看看啥颗粒啊,我记得泠这个人做的U盘都会标注LING 制作这个LOGO的,看看是不是他做的

网友F:
你是来秀智商,还是搞笑的?发黑的就是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芯片精灵看看啥颗粒啊,我记得泠这个人做的U盘都会标注LING 制作这个LOGO的,看看是不是他做的 ...

信息是泠手作的usb(日文打不出来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来秀智商,还是搞笑的?发黑的就是黑片?

拜托,u盘闪存明显被打磨过

网友:
66666666666字数你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