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SONY手机换电池作业

楼主(2019-03-23):
用了3年的SONY Z3开始出现电池老化的迹象
首先表现续航能力缩短,从新机的2天一充,变成1天一充
最近1月变成了半天一充,早晨充满了,什么都没干,从家出门到单位再交完班
一个小时吧,就只剩下80%了
前一周起还开始出现莫名断电的表现,至少还有70%以上的电量,就突然显示电池不足关机了
只要插一下充电器就能开机,开机还那么多电
算算3年的手机,一天一循环的电池,肯定是到寿命了
问问SONY的客服,换电池至少需要360大洋,肯定不值,还是自己来吧

Z3的后盖,是用胶粘的,用吹风机对后盖进行加热

为了避免高温损坏手机,用热像仪监控加热温度
已经53℃了,胶应该软化了

后盖胶软化了以后,用吸盘将后盖掀开一条缝隙
然后用塑料划片顺着缝隙将后盖胶撬开

开盖的样子,里面电池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虽然是原厂胶,从背板上的灰尘就可以看出,已经开胶了,漏进去不少土

新电池拿来对比一下,X宝上买的,价钱便宜,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对手机要求不高,能用就行,能满足工作需要即可

扣下原装的旧电池,话说,SONY的不干胶真粘啊
就那白白一小条,生生不好抠,最后划开了旧电池后面的耐高温胶带才把它扯下来

拆下来的电池,索尼自己生产的聚合物锂电池
容量2930mAh 电压3.8V 高电压锂电池

新电池安进去,尺寸很好,将电池连接器插好

开机测试,没问题,顺利开机,还剩35%的电

电池换完了,下面进行一项更重要的工作:
清理外壳和后盖,准备粘回去
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因为手机后盖纯粹就是不干胶粘的
要是粘不好,很容易开胶
至于防水,只要开过盖就别想了

这是边框清洁前,污渍满满

清洁后

清洁工作完成

清洁好了,可以给后盖贴胶了
一样是X宝上买的后盖胶,号称原厂的,谁知道呢

将后盖胶按原样贴到后盖上

完美

将后盖装回去,压紧

毕竟这种胶粘的后盖,时间长了一进土什么的都容易开胶翘后盖
所以,用修手机神胶B7000在缝隙处加强粘贴

等胶干了,充电,看看新电池能有什么样的表现

至于拆下来的旧电池
用万用表简单测试一下,空载电压4.11V,
对于锂电池来说,这个空载电压,表示电池应该电量比较充足

找了一个灯泡当作负载接上去,这是一个12V的卤素灯泡
在4V供电时电流大约700mA左右,可见,电池带载后,电压直接跌落到了3.9V左右
说明电池的内阻很大,印证了这块电池,已经老化了
所以说,手机接打电话时,电流加大,电池电压跌落也较大,手机自然认为电池电量不足而关机
再开机后,负载较低,电池电压较高,所以还显示电池有那么多电

至此,手机维修结束,具体效果如何,还需时间进一步检验
谢谢观看
PS:关于粘手机的B7000胶水,用起来似乎和万能胶没什么区别,这种胶水,有一股浓烈的苯的气味
感觉比普通黄色万能胶的气味还重,闻过以后感觉非常不舒服,有些恶心反胃,想必应该是有毒的了

网友:
还是以前的电池好换

网友:
现在sony 无锡的电池厂已经卖给了村田了

网友:
马宝上没有原装电池,较新的手机可以二手平台看看有没有碎屏半残拆机货或售后调包货,总之别信什么全新原厂配件,现在售后换个配件都得开申请单,一对一的,老的都得收回。b7000其实就是802之类的粘鞋胶,粘性更低,什么马宝吹嘘的不干胶性质是不存在的,要么不干,要么干了就是干了,什么加热剥离还像不干胶一样还能粘在一起是做不到的,粘后盖可以买那种黑色的或pet强力双面胶,粘性韧性耐久性比普通强很多。

网友:
电池现在是手机最大的软肋

网友:
原装的锂电保护板比国产的好很多。自耗电小很多。某宝上,这基本不会有原厂的。

网友:
有电池换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