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帮忙看看在拼多多新买的东成电锤真假?

楼主(2019-03-23):
才在PDD上买的东成电锤,商家称假一赔十,请各位老铁给长长眼。

网友:
看起来有点单薄的感觉,其他看不出哪里不对劲

网友:
放心,这是真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点

网友:
假的与真的电机部分不同

网友:
花了多少钱?

网友:
应该看电机  电机才是重点

楼主:
电机怎么拆?

楼主:
以下是在东成官网查询结果,是官网查的,不是防伪标上写的网址。连着查了两次,测试防伪系统功能。

网友:
淘宝上大把真的,为什么要去拼RP

网友:
16年在天猫某家居店铺买的东成电锤
差不多三年了,开关地方和电机线的颜色有点不同应该也是正常的

网友:
好像要查电机转子上面的一组号码的,是唯一的

网友A:
pdd便宜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d便宜很多吗?

pdd的平台优惠券多,到手大概24X。

网友:
没看出能断定假的地方,一般来说,假货是不会有那个电容的。

网友:
真品转子和定子都有东成的标记,假的没有

网友:
价格还行,做工貌似也不错。

网友:
第二张图,上面红底白字的贴纸看着好差,内部接线的看着也别扭。东成的在实体店里买价格也不高,售后还有保障。

网友:
能不能再假一点?注册商标标记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