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火灾报警器里面的喇叭

楼主(2019-03-23):
火灾报警器,很垃圾

上面一个灯一个按钮

铭牌

里面的喇叭

背面,3-24V!!

开盖,有个小电路板!

两个电阻,一个二极管,一个三极管一个电感,这电路能震荡吗?

压电陶瓷,三个脚,有见过的吗?为什么是三个脚?

网友:
是够简洁的。放把火试试能不能叫?

网友:
头一次见到大号有源蜂鸣器,估计能吵到要捂住耳朵,拆开后才知道是手表上的压电陶瓷片。

网友(2020-09-09):
这种喇叭没什么价值了,还是扔掉算了

网友:
都是这种,软封是音乐芯片三极管是驱动

网友:
压电陶瓷,外加交流电能引起震动,外界震动又能产生电压。所以喽,大片区域是发声用,小片区域是感应电压用,利用三极管产生正反馈震荡起来发出声音。简洁巧妙的设计。

网友:
压电陶瓷片就是简单的发声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