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泰圣TS97试玩、拆机

楼主(2019-03-23):
闲逛发现一朵奇葩,不到百元全自动量程+模拟条功能还超多,卖家还宣称速度超快,当时我就震精了,0660被它玩出来花样???还是个我没有的蓝皮货。赶紧淘来把玩一下,果然可爱之处必有其可恨之处。

先上拆机图,后面再细说一下可爱与可恨之处。

楼主:
先说优点:1、便宜!2、功能齐全(看起来万用表主要功能都齐了)3、拨盘空档位U形槽这个有点屌(当转动拨盘时,非档位时簧片上的触点不接触PCB,极大的减少了磨擦损耗)再说缺点:1、卖家宣称速度超快完全是扯(0660电阻档老样子,慢得你怀疑人生,不过因为它带手动切换档位功能,可以弥补一些吧)
2、显示屏可视角度超级差(一度某仪的屏我认为是最差的.....直到把玩这块表才发现没有最差只有更差.....有种看瞎眼的感觉,用便宜来解释吧.....)
3、模似条近乎于没有(模似条没有独立的通道和数字同步,你脑补一下每秒最多三次的模拟条,就是个装饰,很鸡肋,所以这表有自知之明把它放在最底部几乎可以忽略的位置)
4、支架设计为地摊结构(不套蓝皮卡不住随意晃动,因为便宜)
5、9V电池(这年头小算一个缺点吧,又不是高档表用什么9V?)
如果你忽略这5个缺点倒不失为一块性价比很高的表(全新85元包邮到手),精度我没测试,这芯片的方案有点心的精度都不会差,看见这块屏的效果我连折腾的心思都没有了(退货了)

网友A:
有real按键却屏幕不带real显示,这个有点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real按键却屏幕不带real显示,这个有点不太好。

左侧三角就是

网友:
其实屏幕右上角HFE上边还有一个空位,完全可以将REL字符放到那里。发现tasi就喜欢将三角当成rel,不太习惯,总觉得rel比这个三角的效果更好

网友:
觉得20A测量电路中这个部分设计不太好,首先线路有点细,其次与表笔插座距离太近,误测高压将保险熔断后有可能导致此处电路板击穿而将表烧毁,甚至有触电的危险。

以我这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10&extra= 中的实测情况来看,此段线路的载流应为5A左右,都不宜长时间用于10A档测量,若用于20A档恐怕要更勉强些,测量时间一定要短些。

mA档的线路似乎也同样存在距离过近的问题。

网友B:
老张真土豪,表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张真土豪,表哥啊

穷开心塞,一不玩黄皮,二不玩UT181: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穷开心塞,一不玩黄皮,二不玩UT181

我听都没听过,贫穷限制了我的耳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听都没听过,贫穷限制了我的耳朵

再装逼二维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