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在綫求助,這種三星顯示器怎麼拆?

楼主(2019-03-23):
想要安裝背掛,所以需要拆掉顯示器下面的尾巴。
底部那塊是螺絲固定的,已經拆掉。
上面那塊不知道怎麼拆了。有拆過的朋友請幫助一下,謝謝。

謝謝啦

网友:
不清楚 没拆过这么高端的显示器 帮顶一下……

网友:
应该用专用的拆机撬棒,外壳有卡槽。

网友:
这个和楼主的显示器是否相似:F390系列显示器底座如何拆卸?

网友:
下面那3个不是螺丝孔?

网友:
理论上去掉那四个螺丝,应该可以抽出来,估计内部有卡扣之类的。

网友:
我回头去看了上面坛友给的链接,其实你想拆下的那个底座柄,是不可拆卸的。估计要拆下来,必须要拆后盖。
后盖的边上有卡扣的,我曾拆过一个不同型号的三星显示器,卡扣卡得很紧。

网友:
三星官网上有详细的使用说明,包括安装拆卸之类的,下面的PDF里15页往后有详细的图示
http://downloadcenter2.samsung.c ... /BN46-00552E-SC.pdf

网友:
用劲姿态,仅此而已

网友:
转一下支架看在某些特定位置是否能拉出来

网友:
真高级,没玩过。联想玩得多

网友:
谢谢分享。。。。今天看专家坐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