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夏普音响拆机 SHARP XL-2088VGD

楼主(2019-03-24):
老HP音响按键出现功能错误,播放正常,准备增加蓝牙模块,发挥余热。

网友:
惠普还是夏普?我懵了。

网友:
样子还是蛮漂亮的

网友:
这是夏普吧

网友:
我一直叫夏普。。。

网友:
这种桌面音响听听音乐还可以,可以考虑加一个带蓝牙的MP3板子。

网友:
难道我眼花了,不是夏普的

网友:
头一次见到多股螺纹的蜗轮蜗杆,好像是电动旋钮遥控音量。

网友:
HP把SHARP合并了~

网友:
地摊上见过,开40元。没买。ⅤCD不知道能用否?

网友:
HP是惠普 SHARP夏普/声宝。这个国产SHARP算较低端音响 声音和名气不及JVC (曾经是松下股份的牌子,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是夏普,我打错了,主要是用电脑品牌习惯了顺手打成HP了,多担待啊,多谢谢各位前辈的加分。

网友:
老夏浦机,构造复杂,好多零件都找不道了。

网友(2019-09-21):
我的也是这款机器,磁带仓门关不上怎么回事?

网友:
我的也是这款,但是磁带仓门关不上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0-02-11):
国产后的产品,用料差了,按键船键,得换全部按键试试

网友:
那个年代有一台夏普小音响一家人一边吃饭一边听听广播听听音乐那就是幸福!

网友(2021-11-09):
看了上瘾了,去讨个拆了研究下!!!

网友:
到货了!108包邮一套,夏普XL-2088,开始拆!!

网友:
再往下咋拆啊?我是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