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怎么改参数支持MT29F512G08CUCABH3

楼主(2019-03-23):
自己试着修改了一下,开卡错误,哪位大神指点指点。过一会上图。Flash.SET除了修改这个还有什么地方要改了。

Flash.SET除了这个还有什么修改的

Flash.SET除了这个还有什么修改的

网友:
找个L74A的。参数差不多的。。。只改ID就可以了

网友A:
A519=Micron,512Gbit (8k) ,MT29F512G08CUCAB (L74A)
Micron,512Gbit (8k) ,MT29F512G08CUCAB (L74A)=2C,A8,05,CB,A9,00,1,08,10,0,0,4096,2,9,3,256,2,8,448,2,0,23,27,100,1,02,0,0,0,1,1,52,51,0,0,0,0,0,0,80,0,0,0,0,0,0,0,0,0,0,0,0,0,0,〗,,
2246EN直接有支持。你的问题不好说,可能闪存挂,也可能开卡系统或者开卡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519=Micron,512Gbit (8k) ,MT29F512G08CUCAB (L74A)
Micron,512Gbit (8k) ,MT29F512G08CUCAB (L74A)=2C,A8 ...

开卡软件设置里闪存选项没有这个,L74A的只有MT256G08XJAAB,你看看,看了很多版本都一样,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卡软件设置里闪存选项没有这个,L74A的只有MT256G08XJAAB,你看看,看了很多版本都一样,奇怪了。 ...

不用一样的型号,只要点击AUTO后有型号可选就能开卡。

网友:
参数差不多的。。。只改ID就可以了

网友(2020-06-27):
我来挖坟了。遇到同样的问题了。2246EN虽然AUTO可以开过,虽然8贴但读写不堪入目。2246XT可以精准识别到型号并开过,且读取接近满速。这就很奇怪了......

楼主:
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自己改了参数,46en满速ok.

网友(2020-10-02):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自己改了参数,46en满速ok.

能否点拨一下改哪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