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海尔XPM26-0701洗衣机

楼主(2019-03-23):
拆海尔xpb26-0701洗衣机,大家见图

左侧波轮,右侧是个减速器和波轮螺丝

15分定时器

电机

排水管

皮带

电容6uF

见下链

楼主:
接上边

皮带轮

电机

有个性的排水管

结束

网友A:
楼主你的床单该洗洗了,这个海尔正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床单该洗洗了,这个海尔正好用上。

呵呵呵,正式用得上

网友B:
铝线!铝线!铝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铝线!铝线!铝线!

如今的电机大部分是吕线,铜线的太少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今的电机大部分是吕线,铜线的太少见了。

线圈基本一进水就氧化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今的电机大部分是吕线,铜线的太少见了。

吕易氧化,发烧,遇潮气极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线!铝线!铝线!

为了降低成本,同时一旦漏水到电机上就玩完,那就意味着换新的;再买一个新洗衣机,嗨。。。。。。。。

网友:
现在流行把秘密藏洗衣机里面吗?

网友(2019-07-10):
特意写出来是铝还算良心,方形小电容是哪的,好像这只是个单桶不是双桶啊

网友D(2020-03-28):
上面盖子怎么拆开?

楼主(2021-04-03):
引用 网友D:
上面盖子怎么拆开?

拆控制盘上的螺丝即可(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