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充电宝防身器求指导

楼主(2019-03-23):
捡到一个马克思高压模块,想DIY一个充电宝防身器,小马家的现场的充电宝空盒配件没有什么空间,DIY6个18650锂电池的里面又没有空余地方放高压模块,现在看见电工装塑料盒,想用安防接线盒长158mm宽90mm高40mm制作,求大神们指点迷津,如果制作一个安全性高的防身充电宝,谢谢

网友A:
这个马宝上不是有的卖吗?应该更美观实用吧。

网友B:
相信我,直接买个小米充电宝,配合一个皮质外套,添加一个结实的链子或者挂钩什么的,当流星锤用,比这个和谐!
而且,如果是两个充电宝,直接可以组合成板砖,如果剧烈撞击,还会燃烧,这个就真的牛大发了!
真的比你设计这个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马宝上不是有的卖吗?应该更美观实用吧。

这个高压模块直径25mm,充电宝空盒子里面高度只有19mm左右,高压模块长度是可以削短到18650电池的长度,但是高压模块高度高了塞不进去啊,室外防水塑料盒子又没有合适尺寸的,DIY出来以后变成一个巨无霸又失去了携带方便的意义,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信我,直接买个小米充电宝,配合一个皮质外套,添加一个结实的链子或者挂钩什么的,当流星锤用,比这个和 ...

暴力外伤看起来吓人,这个容易被人做文章的,打人要打暗伤才能钻空子,,只要输出端不是尖的流下外伤,遇到暴徒时候突然一电使失去武力,给自己多点逃跑时间啊,呵呵,听说电手背脚背很爽,不能电胸,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暴力外伤看起来吓人,这个容易被人做文章的,打人要打暗伤才能钻空子,,只要输出端不是尖的流下外伤,遇 ...

这样yy就没意思了,真正要动手了,除非你是练家子,普通人能耍个王-八拳就不错了,还有功夫考虑电哪里的问题?都是身边有啥抄啥,还打暗伤?不被打暗伤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
辣椒喷雾最靠谱

网友C:
考虑手握方便的位置,在两侧一边弄一个微动,只有两侧同时按下才会打开高压开关,这样避免口袋里不注意碰到伤了自己,输出端焊两个内弯的放电头,最好用有弹力的钢片之类,不要戳一下就趴了不能用,调节电压,使其能断续打火,连续打火或加大功耗甚至烧坏发生器,断续打火能表示这是有电的,具有威慑力。如果只考虑攻击力不要威慑力,就把极片位置调到两端最大,电压可以调高到最大,这样的好处是攻击力够强,而且制作简单,极片只要附着于两个边角就行,不需要特色材质,可以直接用铜片或镍片,靠外壳支撑就行,没有突出部分也方便携带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考虑手握方便的位置,在两侧一边弄一个微动,只有两侧同时按下才会打开高压开关,这样避免口袋里不注意碰到 ...

涂鸦的图片有点粗糙,将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涂鸦的图片有点粗糙,将就看

谢谢,你这样还能提防别人抢,又可以避免二极里面打火,就是理想中的外壳不好找,PVC管是○的不方便DIY放置更多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样还能提防别人抢,又可以避免二极里面打火,就是理想中的外壳不好找,PVC管是○的不方便DIY放 ...

可以用电筒,如果觉得圆柱型不好放,可以用两片线槽合起来做成方管,外面缠胶带或用粗的热缩管包裹,四角可以导圆不挂手,貌似有几款饮料瓶就是这形状,弄好喷个漆就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