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测下定位器功耗吧!看大家都买也弄了个

楼主(2019-03-23):
12v工作电流
待机
24v工作电流
app里 可以设报警,没有调出围栏后只有历史事件

楼主:
骑行几天,纬度跑偏了一下!第二天到目的地时停车半小时,山间无遮挡物的,行开扩的

网友A:
功耗很理想我摩托车接到常电,价格合理,买了两个

网友B:
这货我买了三个,如果车不动五分钟的话,会进入休眠状态,关闭了GPS等电路,非常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耗很理想我摩托车接到常电,价格合理,买了两个

我也买了一个,看样子我也得去买辆摩托车装上,看中了铃木的优友 25年摩托车龄了,从踏板到弯梁到跨骑,现在又想回踏板了,干净呀,

网友C:
买了一个,正常使用就几个小时,后面都是直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货我买了三个,如果车不动五分钟的话,会进入休眠状态,关闭了GPS等电路,非常省电 ...

请问要是用到踏板摩托车上  12V7A的   一个礼拜不骑  会把电耗干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要是用到踏板摩托车上  12V7A的   一个礼拜不骑  会把电耗干不????、
...

会的,建议买多2个电池,3个电池能保持一个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会的,建议买多2个电池,3个电池能保持一个月

现在用的是 3.2磷酸铁锂2并4串 12A  没有保护板的   害怕把电耗完啊

网友E:
使人操星,,,,我的车大部分都是铁的。。。。根本没地方放这东西。尝试过放座包下面,屁股不坐上去还好。一旦坐上去你开着的时候,那个位置飘的不知道跟什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要是用到踏板摩托车上  12V7A的   一个礼拜不骑  会把电耗干不????、
...

如果你的电池是足够容量的话,是不会耗干的,因为这个定位器的耗电量是可以计算的,远远低于你这个容量。 但是如果你的电池老化之类,那就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人操星,,,,我的车大部分都是铁的。。。。根本没地方放这东西。尝试过放座包下面,屁股不坐上去还好。 ...

正常来说,飘十几米都属于正常,但是如果飘几百米以上,那就考虑是GPS没工作,靠基站定位了。

网友F:
待机电流是3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一个,正常使用就几个小时,后面都是直线

点对点?找客服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待机电流是3MA左右?

是的,应该dcdc占大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的是 3.2磷酸铁锂2并4串 12A  没有保护板的   害怕把电耗完啊

你开一圈后,待速测下电压如何?能上14.3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开一圈后,待速测下电压如何?能上14.3就没问题

开动以后绝对没有事   但是熄火以后就害怕啊

网友G:
我也入了一个,发觉淘宝标示的功能与实物不相符,还有一个怪现象,每天早上运行的轨迹在当天查询不到,必须选择昨天的才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入了一个,发觉淘宝标示的功能与实物不相符,还有一个怪现象,每天早上运行的轨迹在当天查询不到,必须 ...

不是吧,我入手了三个,测试了两个,都可以随时查询之前的轨迹。不知道是否是你那边的GSM信号不好,导致上传平台的数据延迟了的原因

网友:
现在买的还有5元微信红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