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买二手手机有什么注意事项?

楼主(2019-03-23):
经常听说什么垃圾解锁机。
怎么知道是不是垃圾解锁机?
解锁机也分为垃圾和非垃圾之分吗?

网友:
就苹果水深,别的还真不知道,但是能买国行还是买国行的。

网友A:
解锁机可能就是之前手机有账户锁,靠刷机解锁的。这样的系统捆绑软件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锁机可能就是之前手机有账户锁,靠刷机解锁的。这样的系统捆绑软件较多。
...

苹果账户锁能解锁也是人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账户锁能解锁也是人才了。

有这样的网站l

网友:
id锁几乎不能解,网络锁(锁运营商)可解,又称卡贴机。

网友:
这里的垃圾有可能指的是洋垃圾来源,国外统货过来的机子,但大部分情况下指的应该就是成色,一般行话形容二手手机的成色是:全新、充新、小花、大花、垃圾,有的人可能是为了避免纠纷,一般小花成色,故意会说成是垃圾成色
看一下是哪种锁咯。网络锁还好,也就是说之前是装不了国内的电话卡的,解锁了就可以了,一般都是刷机破解的。也有找手机的运营商官方解锁的,但解锁后手机支持哪些国内的运营商以及频段一定要问清楚
ID锁的话,这种机子最好别碰了,苹果的除非是骗ID搞开的,基本无解,有些人会刷一个特质的系统把ID隐藏起来,但一恢复出厂设置就会被锁住,还有部分安卓手机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