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己给长城C30前后交叉倒胎

楼主(2019-03-23):
我那车五万公里更换4个轮胎后,又行驶了3万公里了。

检查一下前后轮的胎纹,一元硬币做测量工具。前轮情况

后轮情况。前驱车,前轮负责驱动加转向,磨损比后轮大多了,前后交叉倒一下轮胎。再干3万公里,下次就有得换轮胎了

倒胎所需工具,就F杆和19MM套筒没出镜还在汽车后备箱中

不拆卸的对角两轮胎内侧堵上止退器

找好顶升位置,液压千斤顶顶上。

没离地时,扳手拧松螺母

顶高后用安全支架代替千斤顶

卸下全部螺母

取下的轮胎与对角的轮胎对调

轮胎安上,用手拧上螺母。

轮胎落地再分2圈对角锁紧螺母

另一对就不用阐述了,一样的过程。

网友A:
你这个有没有胎压监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有没有胎压监测

想多了,我这便宜车没啥高端功能

网友B:
朝阳还挺耐磨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朝阳还挺耐磨的哦

比原本的佳通胎好多了,5万更换时胎纹和3万的朝阳类似。嫌他太硬,胎噪利害才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原本的佳通胎好多了,5万更换时胎纹和3万的朝阳类似。嫌他太硬,胎噪利害才换的 ...

佳通其实不差,,我15N英朗,今年7w2了,,原厂轮胎,刚量了,花纹深度还有接近5mm,后轮6mm多。还没倒过,抽空前后左右也倒一下。GiTi comfort 舒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