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任E行S300行车记录仪,并更换电池。

楼主(2019-03-23):
吃着火锅,唱着歌!
疑?这是个什么?捡回去。

插电,断电,会重复开机。经过论坛众砖家的讨论,应该是内部电池怀孕,并流产,废了。

22合一,垫子是必须的,要不然,导致,我这旷世容颜的桌面被磨擦坏了。

打开。

嗦嘎,这不光是怀孕了。而且特么的还流产了。应该是爆炸了。气体没了。

这个背面贴的3M胶翘了一会。

3.7伏,容量好小。。。。。。。。

2015年产

诊断,死亡多时。无心跳,无呼吸。。。。。。

拆开电池,暴露保护板。三线的。。。。。。

对比要更换的电池。既然是两线的。

结扎

好像差不多啊。绿色的差了几个电阻。

还是双层板。

更换手术进行中。

因为缺了很多关键的东西,需要等配件来。主要是,没有焊丝了。。。。。。。。。。。。。。。。。。

晚饭过后,继续折腾。准备把保护板替换下。注意正负极。

运气不错。这块新电池,是一个美国GPS设备上拆下来的,这么多年,还能用,而且电极可以上锡!

用高温胶带保护。(这里要感谢坛子优惠购,有羊毛高温胶带撸。)

虽然不知道这样保护的意义,但是,大家都是这样搞的。

完美,biu特佛

焊接上。注意线的顺序。

贴3M胶带

撕开,建议大家,线撕开再贴上去。很不好撕。

固定住。

上电,测试。充电电压正确。

盒盖。查看。

设置记录仪。

设置完成,烤机一个晚上。测试电池。

收工,其实,这个比较简单。关键点是要材料备齐,高温胶带,3M胶,这些一般大家都要常备。

网友:
死了就要挖坑埋了

网友A:
什么手机?自带柔光特效
牙膏不够

楼主:
额。还没想好怎么处理。

估计会进行一个尸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手机?自带柔光特效
牙膏不够

报告元首。

是华为mate9。

因为手机是捡来的,相机有问题。(估计是马特9的通病,上网查了,很容易坏。而且这台机是一个摄影师传过来,估计没少折腾。)

所以,修图了。~~~~~~~~~~~~~~~~~~~

网友B:
买保险时送了一个,坚持两年了就没反应了,哪天也拆开看看

网友C:
原来的电池容量有些小,保护板看着没什么特别的,估计直接更换新的锂电池就可以。

网友D:
看来电池怀孕后又焉了

网友E:
找到病根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保险时送了一个,坚持两年了就没反应了,哪天也拆开看看

如果像素不行。就没必要折腾了。

这台是联咏方案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电池容量有些小,保护板看着没什么特别的,估计直接更换新的锂电池就可以。 ...

已经更换完成。欢迎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电池怀孕后又焉了

是啊。比较惨烈啊。车内温度比较高。其实,我好怕起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病根就好办了

已经更换折腾完毕。

帖子更新了。

网友F:
看屏幕字样,很像是联咏96650实惠好用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屏幕字样,很像是联咏96650实惠好用的方案。

是联咏方案的!机子现在来说,就是没有WIFI!其他的还好吧!

网友G:
记录仪电池挂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1,夏天温度高,电池不耐高温,气化了。2,设计板子或公版设定电池可能是500mA以上的,所以充电电流设定也是500左右,实际电池可能是200多到300多的,所以充坏的。

我的记录仪是13年初买,每年夏天之后都要换个电池,晒鼓包的,这个没办法;电池充电是4056最大500,实际我调到300不到点,电池一般我换的都是500的,一直使用正常,只要不长时间停车,不会缺电。

网友H:
电池要一年一换,过了夏天基本就热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记录仪电池挂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1,夏天温度高,电池不耐高温,气化了。2,设计板子或公版设定电池可能是 ...

分析正确!看样子要常检查,好怕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池要一年一换,过了夏天基本就热坏了

额!有个超级电容的!找不到了!

网友:
建议换成法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