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成精了!常逛论坛你可以了解很多

楼主(2019-03-23):
        开卡的过程不是为了解决那些用不了的SSD,往往你还可以更深层次了解闪存的特性!可能有人会说有什么用?我就举一例吧,曾经用坏过iphone5、华为荣耀4的手机!iphone5拿去找苹果售后,被忽悠说只能加价官换机,板子进水!!!哪有那么水?分明就是固件丢失了,在售后的台下以查新闻为名观察了2小时,那些垃圾苹果售后给大部分开不了机的都说进水了,靠!这群杂碎脑子才进了水,最后不用苹果了,经过百度搜索观察“官换机”成了苹果的特殊名词,这个名词怎么来的估计返修量很大吧!苹果通过换的方式欲盖弥彰,还可以撸一把羊毛!
       另一个故事就是华为荣耀,用着用着摔在地上就开不了机了,很惊奇有壳子保护着屏幕也没坏就开不了机了,送到维修店,修手机的师傅比较专业和诚实,就问运行是否很慢?我回答说是的,最后检查下来说闪存固带坏了,和摔没关系,只是震动的时候电池没给系统保护闪断再启动就不行了,这次换了颗EMMC,换得心服口服,这和SSD突然掉电造成丢固件原理是一样的嘛!本身还是闪存不可靠了
       说完上两个故事,再说现在用的手机的故事,买来有两年了,是360的平时使用频率不算大,一周前也出现了卡顿,本想清清垃圾也许会好!但是好不了,幸好有了长期玩SSD和上面两个故事的前车之鉴,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通过升级刷系统,来更新闪存的使用面,我无从得知手机硬盘有没有平衡磨损、trim垃圾回收!很显然让操作系统挪一挪地,会延长闪存的使用寿命,果真!!!连续升级两个版本,又回到了久违的流畅!
       所以我们平时说的闪存的寿命很长了,写不完了,这些都是伪命题,只有真正了解的人才会避开很多坑!

网友A:
现在128G以上的手机闪存都是TLC了,既便这样正常使用想在3、5年内将其写完也很难得,到时现在的手机也会变成备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128G以上的手机闪存都是TLC了,既便这样正常使用想在3、5年内将其写完也很难得,到时现在的手 ...

手机坏固带的比例不小

网友:
360的手机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
看了楼主的文章得出结论:华为手机比苹果手机。海军快来给我点赞。

网友:
,靠!这群杂碎脑子才进了水。确实字库坏的比例确实有

网友:
用过360N5 32G,在用 N7PRO 12G,非常好用,6G运存重度使用很少卡顿

360N5 由于封装问题散热不良导致屏幕有横线,很多N5 N5S的也出现摄像头、喇叭、指纹问题,其实这款CPU就这样,包括VIVO等也是一片哀嚎

现在换了360N7 PRO 128G,710 CPU相当省电,用两天完全没问题,双12到现在手机还是相当济流畅

网友:
路过,别纠结,用不坏厂家卖给谁?

网友B:
闪存固带是啥???
恕我孤陋寡闻,只听说过固带是音译,good die,ink die
楼主听修手机的问是不是运行很慢,貌似手机用久了垃圾多了都变慢,刷一下就行,或者双清,恢复出厂
估计你那摔的不开机的手机,要么是摔脱焊了,要么是接插件摔移位了,造成不开机,人家师傅即便知道,不换点东西也不好收钱,毕竟人工费也很贵的,不换东西收你费用高了你心里也不舒服,这事儿心里明白就行,人坚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存固带是啥???
恕我孤陋寡闻,只听说过固带是音译,good die,ink die
楼主听修手机的问是不 ...

固带不good die,反正我们是见识过SSD上正片磨损成白片,白片磨成黑片的特质?闪存不坏是假的,何况EMMC和UFS集成度更高的CPU能有多少纠错能力和强大的算法!即便是苹果、高通这样强大的研发能力,并没有完全解决好吧?手机在使用过程中变砖不是个例。家家都可能发生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带不good die,反正我们是见识过SSD上正片磨损成白片,白片磨成黑片的特质?闪存不坏是假的,何况EMMC ...

手机cpu根本不用关心闪存的算法,emmc,ufs自带主控和固件,外部是通用接口,类似于硬盘,而不是纯粹的闪存,所以不需要cpu去管理,就像电脑上通过sata口读写硬盘,硬盘内部的存取管理自成体系。   emmc,ufs也会坏的,坏块过多,读写时频繁断电,也会锁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坏固带的比例不小

固带?  是什么意思 ,  固定的带宽?

网友:
百度了一下 固带  就是gooddie 的音译  就是好的芯片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带不good die,反正我们是见识过SSD上正片磨损成白片,白片磨成黑片的特质?闪存不坏是假的,何况EMMC ...

如果楼主不是表述有误的话,应该是手机师傅表述有误,应该是固件。。。。断电掉固件这种离奇的事情发生在EMMC不多但不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