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个废的小熊搅肉机

楼主(2019-03-23):
只有个电机和操作部分,请看,

小熊牌,广东产

电机,减速箱,

电机铜线的,140瓦的,

换向器挺新的,没用几天,

散热风扇,

、减速箱,

减速齿轮,

动力输出端。
齿轮间隙大了,本身设计有问题,不得连续工作,齿轮发热轴间隙大,

说明书,
电机输出端挺长,能改个啥东西?能者给出个主意,先谢谢了。

网友A:
400W干啥都好用。
铣镗床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W干啥都好用。
铣镗床都可以。

没400,电机铭牌,140瓦,能改个啥?

网友:
小熊产品相对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400,电机铭牌,140瓦,能改个啥?

140W台钻也不错。

网友B:
只能用五分钟,也做不了啥事。

网友C:
这个串励电机老得要休息冷却才行,减速箱要是能反过来当增速箱的话,可以把电机定子,换成一对喇叭拆下的磁石定子,改成手摇发电机试试。

网友D:
要是里面发现半个手指头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网友E:
本身塑料的东西就用不住,坑一个是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五分钟,也做不了啥事。

是设计有问题,不是连续运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串励电机老得要休息冷却才行,减速箱要是能反过来当增速箱的话,可以把电机定子,换成一对喇叭拆下的磁 ...

改个手摇发电机也没大的用处,能干啥?
说明书上标注是400w,电机上标是140w,本身就是忽悠人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里面发现半个手指头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手指头到是没有,猪蹄牙有可能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身塑料的东西就用不住,坑一个是一个。

是的,这个东西齿轮中间就有变形,和金属轴的间隙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W台钻也不错。

不能连续工作,还是个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个手摇发电机也没大的用处,能干啥?
说明书上标注是400w,电机上标是140w,本身就是忽悠人的东西。 ...

低速级齿轮塑料的不耐用,如果铝线电机的话,都扔掉算了。

网友:
很多这种设备都不能连续工作,我有个料理机,也是提示不能超过5分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低速级齿轮塑料的不耐用,如果铝线电机的话,都扔掉算了。

为啥对铝线这么大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对铝线这么大意见?

按照铜线的设计,换成铝线后,因为铝的电阻比铜高,导致温升发热比铜多。按照铝线的设计来做应该没事。

网友:
这种是真的绞肉机。不过塑料齿轮不耐用。

网友:
家里有矿啊。没用几天就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