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空调遥控器拆解(录音笔造型)

楼主(2019-03-23):
新型遥控器,好像没人拆过。直接上图:

外形

很紧密,不好下手

撬开了

电路板

另一面

显示屏

来两张细节

网友:
我家两个也是这样的!

网友(2020-08-07):
只是外形改变而已,里面主板都缩水不少了

网友(2021-08-01):
这个侧键,以前MP3上用的就是这种微动,目测寿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