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SOT23-5电源管理ic怎么买

楼主(2019-03-23):
我从ssd区过来的,ssd主板上的一颗ic被击穿了,通电嗡嗡的响,pcb还漏电,电源管理的IC如图,丝印3012 615J2, 贴片SOT23-5封装想问有没有同规格的可以更换,手上有好几块ssd料板,不敢随便拆来上,怕烧主控

网友:
是这个吗

楼主:
谢谢提供IC的脚位定义图,可我是想换个IC,找一样的换,不一样的丝印型号不一样我手头有也不敢换,某宝直接搜丝印出来一堆不关联的东西

网友A:
先飞线用实验电源测试一下主板坏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飞线用实验电源测试一下主板坏了没!

接上电脑显示工作不正常,

网友:
直接跳过板上的供电,用外接1.8V供电上机试试主控还活着没,要不折腾到最后可能都是无用功。